MSP430单片机ADC12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8-18):
首先声明不是我懒,买了本介绍MSP430的书,可是介绍不全,下了好多资料都没有讲到这点,如下:
  ADC12内核时钟源ADC12OSC的频率是多少?如何确定?谢谢
  采样保持信号源ADC12SC是否和ADC12OSC一样,他的频率又是多少,如何确定,谢谢。
  就这几个,我查了好多资料都没讲到这点,谢谢高手帮忙,或者提供资料也可以。

网友A:
ADC12OSC 一般是5MHZ, ADC12SC:start conversion
我个人觉得查看Users's Guid 比书 好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The ADC12OSC, generated internally, is in the 5-MHz range, but varies with
individual devices, supply voltage, and temperature. See the device-specific
datasheet for the ADC12OSC specification.
每个单片机都有自己的说明书,其中的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中会有具体的ADC12OSC值。

网友C:
ad 的始终是用来决定ad的速度的,我用的是5438它可以设置主时钟(mclk)活动时钟(active clock)子系统时钟(smclk)外部时钟(taclk )4种中的一种.你可以通过SD16SSELX来选择用那一种.这个决定了你的(ADC12内核时钟源)
采样保持信号源ADC12SC是否和ADC12OSC一样,回答是一样的 ad转换的过程分sigma-delta型,双积分型,等未来大道目的,需要采样保持电路,他的频率等于ad的采样频率
ad的速度在5m以内,是因为主频是4m(3伏供电)
ad的速度只要不高于4m,别的多少都行,自己设定就是了
例如SD16CTL |=SD16SSEL_1+SD16DIV_3;   //选择smclk做时钟源,8分频  频率是500k左右

网友D:
可以看看这个资料  个人认为很详细了

网友D:
这个里面也有一些

网友D:
这个建议也看看

网友D:
大家一起学习:lol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现在弄明白啦!:lol

网友E:
呵呵,十楼真是热心啊,给了这么多资料。帮顶。

网友F:
这些资料都要留好哈

网友G:
过来学习下哈

网友H(2012-03-24):
说的很清楚,楼主辛苦了.

网友I:
ADC12OSC 一般是5MHZ

网友J:
学习了,
感情大家都是高手啊
厉害

网友K:
跟着学习下的,关于ADC12的应用我是深有体会的,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所接信号输入管脚所对应的相关寄存器的设置,一个没涉及到就会花费很长时间来找BUG的。。。

网友K:
哦,另外若涉及到省电的话,每次采集完信号还是有必要将该功能关掉的,等下次再次采集是在开启该功能,这个功耗相对来说也是不小得啊。。。

网友L:
热心网友好多啊呀

网友M(2013-04-06):
一般都是在430教材上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