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虚短问题,请高手看看

楼主(2011-08-18):
我在调试电路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电路图详见附件    本电路是一个电压转电流电路,目的是将0.4~2V电压转4mA~20mA电流输出。三极管构成射级跟随器,增大运放挂载能力,Re、Rs、R4构成负反馈支路。仿真时改电路没有问题,但当实际调试时发现,当输入电压在0.8V~2V以上时运放输入端虚短成立,电压转电流转换正确。但当输入小于0.8V时,运放输入端虚短不成立,一端为负一两百毫伏,另一端接近0,然后电压转电流不正确。难道是电压输入过小导致不能正常输出么,但我查过运放MC3303的PDF,上面显示供电电压为3~40V,输入电压可以小到0V。不知论坛中哪位大侠能帮我解答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输入可以到零,但不能为负。
这图,也未免太差劲了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的回复,这个图不知问什么贴上来就这样,估计附件里的会清楚点吧。但输入小于某个值的时候虚短就不成立了,是我的反馈支路有问题么,还是其他参数有问题,实际测量时候发现将R5值从100K改为51K后,能够满足虚短条件的输入电压可以更小些,这是什么原因呢,能帮我解答下么,非常谢谢

网友A:
4楼:
R5数值不能改动,必须与R4相等。
该电路要求输入0.4~2V,对应输出4~20mA。其工作原理是Rs上电流(此即输出电流)产生的压降(对地为负)与输入信号经R5R4分压后恰抵消,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为零。
估计你的电路问题出在运放自身消耗电流太大上。不知道为什么选用MC3303这样的四运放。该运放自身消耗电流查datasheet在常温下可达7mA,已经超出4mA。应该采用静态电流较小的单运放。

网友B:
看了半天,才看出这是个负反馈。同相端变高,输出变高,RS非地端电压更负,这个负电压加到同相端,就变成了负反馈。
1楼,感觉这里三极管不是做射随器用呀。这是电流负反馈吧,三极管起放大电流的作用,而射随器主要是阻抗变换吧?

网友C:
R5数值不能改动,必须与R4相等。
     MAYCHANG大哥得出这个结论的前提是不是在RS不变的情况下,如果RS可以变,那R5也应该相应变化。
该运放自身消耗电流查datasheet在常温下可达7mA。
      按照这样的话,那流过RS的最小电流就为7mA了,这样的话,该电路的话,只有在输入大于0.7V情况下可以满足负反馈条件。建议楼主按照MAYCHANG大哥的建议换个静态电流小的运放看看。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大哥的认真回复,我查过了,确实可能是这个问题,开始选用放大器的时候只是考虑了要单电源供电,然后输入电压要足够小,确实没想过功耗的问题。再次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今天我再换一个运放试试,其实前两天是选用了三种运放测试,一个是MC3303,MC33072,另一个是LM124。结果显示三种都出现这种问题,我再购买其他运放试试,也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说这里三极管就是用作了射极跟随器,然后确实如你所说主要是起到放大电流,增加运放带载能力的做用。

网友D(2011-12-12):
正好遇到类似的问题,向大家多学习学习:)

网友E:
看下是不是失调电流的问题,尝试下ADI的OP07D,失调电流几个nA.

网友F:
这是一个二线制转换电路嘛,可以用低功耗运放,像OPA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