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设计一个恒流恒压充电器啊

楼主(2011-08-18):
恒流恒压充电  5v

网友A:
呵呵 这个很简单啊 用反激的做一个

网友B:
可以根据现有条件,制作串联型或开关型,这方面的电路很多;先得到合适的电压,再恒压恒流

网友C:
可以用L200,很简单的电路,电压和恒流电流可调,我看到一个超精密电压源的电池充电电路用的就是这个,所以买来一些L200试验了一下,好用。

L200我是在淘宝买的

网友D(2013-02-27):
楼上好!L200最小电流可以调到多少ma呢?能调到1m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