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一个延时程序的疑问

楼主(2011-08-18):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
}

为什么我这个延时在中断里执行时会陷入是循环?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A:
中断里不易长延时

网友B:
我一看到中断里用延时,就头大。。。。。。为什么要这样子搞,没有别的方法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讲讲不?为什么不易长延时呀?中断不嵌套的30ms算长不?

网友B:
晕!不能一概而论,中断处理是越短越好。

网友C:
水平太烂

网友D:
可能中断没做完,已经有新的中断产生了,
于是中断一退出,又再一次进入。
然后看起来就像一直在死循环了。

还是那句话,
中断不宜长时间等待。

网友E:
中断时不要调别的函数,这样又有堆栈很容易死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