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我不是凡客,我是白痴低碳哥--我的串口我的伤

楼主(2011-08-18):
程序参考cube侠
其实还真没什么好说的。没有用到FIFO,所以还只是一个简单的串口功能
不过那个printf 和 scanf是跟那个retarget.c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以下是程序的显示:

/*==========================
      菜农新唐M0助学板范例
      实验一:串口实验
      Cube
==========================*/

/*=====printf输出实验=======
       输出参量为 U8 test
       值为 250
==========================*/

菜农 250 助学计划

/*=======简单发送实验=======

U

==========================*/

/*====简单接收实验==========
   (查询标志位方式)
     请输入一个字符
==========================*/

红色标记部分的显示和以下程序代码是对应的
//---------------------------------------------------------

    printf("/*=======简单发送实验=======\n");

    {

        uint8_t bInChar[1] ={0x55};

        printf("\n\n");

        DrvUART_Write(UART_PORT0,bInChar,1);

        printf("\n\n");

    }

    printf("==========================*/\n");

我觉得本意应该是输出55,可是输出的是U(ASCII为0X55),一直整不明白。求解,在我的另一个帖子里,有详细的说明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list-78.html

网友A:
我觉得本意应该是输出55,可是输出的是U(ASCII为0X55),一直整不明白。

可以搜索“ascii码”

按惯例发裤子,但不推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