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普瑞光电新型RS LED灯的免焊LED插座

楼主:
TE Connectivity(TE)最近推出一款免焊LED插座系列全新产品。这款符合RoHS标准的BR型插座可为普瑞光电(Bridgelux)的RS LED灯实现快速端接。

网友A(2011-08-18):
有了这款新产品,客户就不需要设计和制造一个复杂的金属镀层印刷电路板组件,再将之集成至照明灯具上。

网友B:
此外,它还为照明设计师提供了广泛的LED安装选择余地,因为它可以很容易地使用简单的手工工具定位和组装在任何位置。

网友C:
这款单件式连接器组件采用了TE的插入式电线端接方法,适用于18至22 AWG的实心线,18至20 AWG的漆包线和18 AWG的多股线。

网友D:
免焊LED插座组件将塑料支架整合到散热片上的适当位置,仅使用四个M3或#4螺丝就能安全地完成组装。

网友E:
轻轻按压安装夹,就可将LED固定在插座外壳内,然后便可将组件安装到灯具上。

网友F:
加强该款插座的整合能力,其设计可以适配市面上的LEDIL Britney系列光学组件。

网友G:
充足空间使其适用于其他定制化光学解决方案。

网友H:
还有神马特点呢

楼主:
一个用于安装反射器的无障碍区域,可适配定制的或市面上销售的光学组件

网友A:
一体式应变释放槽防止电线组装后被意外拉出

网友B:
耐紫外线外壳材料适合户外使用,可防止外壳变色。

网友C:
该插座通过了UL 1977认证,适用于UL 8750应用领域。

网友I:
好高级,有详细的参数就好了

网友F:
参数可以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