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ultisim 10仿真时,CD40106的VDD和地怎么连线?

楼主(2011-08-18):
求教用multisim 10仿真时,CD40106的VDD和地怎么连线?CD40106是14脚的芯片,7脚是VSS,14脚是VDD。模型中没有连接vdd和vssd 地方,求指点

网友A:
不用连,把 VDD 和VSS 放在一边就可以了。

网友B:
CD40106不用连 你按它说的通上电 就能实现逻辑功能了!

网友C:
不用连接,系统会默认的

网友D(2013-04-22):
求助  multisim 10仿真时,CD40106  没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