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是否可以打开protel的sch

楼主(2011-08-18):
PADS是否可以打开protel的sch

楼主:
经常会有朋友由于各种因素需要将PADS文件和PROTEL文件相互转换,本文将详细介绍转换方法.
一、PROTEL文件转换PADS
使用Protel PCB TO PADS Layout Translator 转换软件,这可方便了只使用POWERPCB或者PADS软件的朋友,经过我的测试,转换很成功,下面是操作界面,按ADD增加PROTEL文件,按translate转换,在安装目录下生成转换的PADS文件.解压后拷贝到C盘下就可使用

二、将PADS文件转换为PROTEL的方法
1)将PADS文件转换为ASCⅡ文件。用PADS2005打开待转换PCB文件,点击File → Export,弹出如图所示的文件输出对话框,选择.asc文件,设置文件名和保存的路径,按保存按钮。弹出ASCⅡ文件输出对话框,按Select All按钮选中所有的选项,输出格式选择PowerPCB V3.0,按OK按钮输出ASCⅡ文件。

2)将PADS ASCⅡ文件导入到Protel 99 SE中。 运行Protel 99 SE,新建一个PCB文件,点击File → Import,选择前面导出的PADS ASCⅡ文件,注意文件类型选择PADS ASCⅡ files,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确认每层转换对应无误后按OK按钮,文件转换结束。

楼主:
但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