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的ADC测量值不准问题

楼主(2011-08-18):
我用STM32F103VE的ADC测量例程测板上的电位器电压值,旋转电位器时可以测得最大电压的数字量有4000多,应该是代表4V多吧,可是照理应该对大的是3.3V啊,百思不得其解,望大虾不吝指教!

网友A:
12位的ADC,最大值是4096,假使基准电压是3.3V,3.3*4000/4096 = 3.2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