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1-08-18):
是个非常大的问题!然后我也解决不了。(有硬件方法和软件方法)真心望高手赐教。

图只看第一个相序图。

普通的编程方法是,A相接外中断,下降沿的时候检查B相,B为高则正转,B为低则反转。
问题就是当编码器刚好正处在A下降沿旁边时,此时风吹一下都会一直抖动(一直产生下降沿),当然单片机就会一直计数。从而产生错误
希望论坛比较有经验的人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有硬件的方法也有软件的方法)

楼主:
硬件我是没办法的了。可能这是个经典的问题,用来测量距离的AB相传感器。但是我怎么找不到资料啊。。。实在很无语。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啊,还是想不出解决的办法。望hotpower前辈来指点一下啊。不胜感激。

网友A:
应该叫 光电编码器,不是你说那个名。

编码器通常与机械丈量轮咬合,轮子上缠着电缆或者钢丝,工作时都是拉紧的,不应该出现抖动。如果有抖动,首先应该排除编码器到你的采样设备之间的连线出是否出了问题,换条线试试。

抗干扰措施,一般包括增加电路的输入阻抗,并且A/B信号一般有滤波器或者积分电路,然后再计数。为了提高精度,有把输入脉冲增加2/4倍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不可以说下“为了提高精度,有把输入脉冲增加2/4倍的方式。”具体是怎么做呢?

楼主:
果断顶起,因为我最近实在是太颓废了。想知道具体的编程思路。或者别人解决此问题的资料都行啊
3楼上说的可以提高精度的方法我有想过。就是解决不了抖动的问题啊。
这个问题的编程思路我们的老师一直给我卖神秘,我想不通。实在是很无奈啊。(是不是我太笨了。。。)

网友B:
晕,请改题目,谢谢!
这个编码器俺还真见过,是俺教授朋友的朋友做的产品。
他们的同行用过gal16v8做的硬件解码。
这个我可以帮助问问此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C:
现在怎么连绿豆也轮不上的芝麻小事都要指名道姓请Hotpower前辈出山,菜农不要累死?

本来,嘿嘿,这点小儿科连问题都排不上号的问题,论坛上随手抓一把大虾都能帮您解决,现在,指名道姓,那就静等菜农,哪一天有空,帮您指点一二吧~~~  :lol

网友C:
呵呵~~~

老王出山,事半功倍~~~

网友D:
如果频率不高,软件的办法解决很容易的。
这是一个普通的计数器仪表的基本功能。
看你的题目,这样的拍马,我们都不说为好。

网友C: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在二姨家,总算诞生了一颗拍马比俺更牛X的新星~~~  :victory:

网友E:
12楼姓许?

网友F:
能解决问题就行了,何必非要点高手的名

网友G:
还以为是拍马屁贴,结果是来问问题的。:lol

增量式编码器的编程

其实是思想上复杂 程序就几行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吧,我只是想快点解决问题啊。大虾可不可以先帮帮我!!!。。

楼主:
应该叫 光电编码器,不是你说那个名。

编码器通常与机械丈量轮咬合,轮子上缠着电缆或者钢丝,工作时都是拉紧的,不应该出现抖动。如果有抖动,首先应该排除编码器到你的采样设备之间的连线出是否出了问题,换条线 ...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换条线不是很好的解决办法,毕竟,线再怎么硬,都还是会抖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道歉一下,只是太急迫想知道答案了,如果您忙的话就不要帮我解决啦,我总是会有办法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一看就是高手,我的程序的要求也只能是几行啊。为什么不更明显的提示啊。

网友C:
这种不是问题的问题。大虾帮您解决有失身份~~~

找个小虾米帮您解决算了~~~

比如,找一个带A/B相输入的Cortex-Mx单片机,片上集成了A/B相正交信号计数器。

您不会连这两根A相,B相线怎么接,怎么读出片上正交信号计数值,还要请教大虾吧?

网友C:
一般的 ARM cortex-M3系列处理器,片上都包括正交编码器接口QEI

网友H:
定时器采样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你了,这倍频的方法太容易想到了,我的最大问题是抖动的问题!!!!!!还有对我来说不是小问题,而是非常大非常大的问题。再给点提示吧!

网友C:
RE: STM32学习笔记之正交编码器接口

最近做一个项目,主控芯片用STM32RBT6,要用到光栅尺,本来带一个控制器的,通过控制器的232可以读取光栅尺的数据,但这个控制器太大,设备中放不下,于是,考虑自己做一个,网上看到很多有用CPLD的方案,后来无意间发现stm32的定时器可以配置成编码器,甚喜

高兴之余,突然发现stm32的定时器是16位的,我的光栅尺的计数会超过65535,于是在21ic论坛上和几位高手请教,最终确定的方案

工作过程是配置TIM3为正交编码器模式,并定一个10ms的中断,每10ms读取一次计数值,10ms的前提是在10ms内计数器不溢出(这个思想要感谢21ic的lxyppc)

以下是部分代码:(这些代码修改于ST官方的例程,但我的工程用的是V3的固件库,他们的例程貌似是0.3的,所以有些地方有改动)

下面是初始化TIM3为正交编码器模式

void ENC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 Encoder unit connected to TIM3, 4X mod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TIM3 clock source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A.06,07 as encoder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3 Update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TIMx_PRE_EMPTION_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TIMx_SUB_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Timer configuration in Encoder mode */
TIM_DeInit(ENCODER_TIMER);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 // No prescaling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ENCODER_TIM_PERIOD;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ENCODER_TIMER,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ENCODER_TIMER,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ICx_FILTER;
TIM_ICInit(ENCODER_TIMER, &TIM_ICInitStructure);

// Clear all pending interrupts
TIM_ClearFlag(ENCODER_TIMER,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ENCODER_TIMER, TIM_IT_Update, ENABLE);
//Reset counter
TIM2->CNT = COUNTER_RESET;

// ENC_Clear_Speed_Buffer();

TIM_Cmd(ENCODER_TIMER, ENABLE);
}

以下为获取一次计数值,此算法来自lxyppc,可以规避超过16位的情况,具体细节见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10623的讨论

s16 ENC_Get_Electrical_Angle(void)
{
static u16   lastCount = 0;
u16 curCount = ENCODER_TIMER->CNT;
s32 dAngle = curCount - lastCount;
if(dAngle >= MAX_COUNT){
    dAngle -= ENCODER_TIM_PERIOD;
}else if(dAngle < -MAX_COUNT){
    dAngle += ENCODER_TIM_PERIOD;
}
lastCount = curCount;
return (s16)dAngle;
}

以下为系统滴答的初始化和中断函数

void TB_Init(void)
{
/* Setup SysTick Timer for 10 msec interrupts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Frequency / 100))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if (hTimebase_display_500us != 0)
{
    hTimebase_display_500us --;
}
   */
if (hSpeedMeas_Timebase_500us !=0)
{
    hSpeedMeas_Timebase_500us--;
}
else
{
    hSpeedMeas_Timebase_500us = SPEED_SAMPLING_TIME;

    CurrentCount += ENC_Get_Electrical_Angle();

    //ENC_Calc_Average_Speed must be called ONLY every SPEED_MEAS_TIMEBASE ms
    //ENC_Calc_Average_Speed();
}
}

以上代码已通过测试,固件库版本为:V3.1.2
ST官方例程和中文说明文档:http://www.st.com/internet/com/home/home.jsp

http://images.stmicroelectronics ... 32F10xxx_Encoder_AN(CH).zip

最后抱怨一句,st为啥不把定时器做成32位的呢,能增加1分钱成本吗?

转自:http://www.52solution.com/bbs/redirect.php?tid=1092&goto=lastpost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侠,就不要嘲笑我了,我已经道歉了。真心望你帮忙解决此问题。
已经看到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哪里事半功倍啊,对我一点提示都木有。

网友H:
如速度高可用
gal16v8做的硬件解码
把2位的格雷码扩大到8位的格雷码接入 单片机的 8 位端口
用软件定时采样, 再查表变为 Binary

网友J:
一般现在做单片机板时都加一个CPLD,如果你有就叫CPLD来完成计数。
包括方向识别,2,4倍频,窄脉冲抑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虾不愧是大虾,非常感谢你的硬件的方法,现在坐等软件解决方案!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谢谢。哪里事半功倍啊,对我一点提示都木有。
引用 楼主:

汗~~~  :L

二姨家大名顶顶的老王,前来指点,对您一点帮助都没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透露的太不明显了啊!!!:P

楼主:
回复 网友J:
嗯,非常感谢,硬件方法通过你们已经有所了解,收获不少。会自己再去查资料学习的!

网友H:
前端加cd40106 or 74hc14

   ---->-----10k-----+-----40106---->---- P3.2/P3.3
                          =+=  102
                          =+=
                            地

楼主:
回复 网友H:
嗯,非常感谢,硬件方法通过你们已经有所了解,收获不少。会自己再去查资料学习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大侠,就不要嘲笑我了,我已经道歉了。真心望你帮忙解决此问题。
引用 楼主:

俺一个小虾米,哪敢嘲笑您啊,事实上,你的贴子哪是请教啊,分明是考试,把二姨家的大虾们都吓跑了~~~

没有一个大虾能帮您解这世界级难题,什么原因呢?作为命题,总有一大堆前提条件,如编码器分辨率,最高运转速度(折合最高计数频率),硬件接口,所用单片机型号,等等等等啦。。。。。。

这样的命题才有解啊~~~

现在您出的题目,除了神仙,能知道您在想些什么,否则哪个大虾能解?

除了沉默,就是打酱油,请朋友的朋友(循环N遍),来帮您解决不是问题的问题~~~

网友A:
既然你说一定要有抖动(凭什么啊,我 日),OK,那就按有抖动的说。如果就按你说的用软件处理,一个接中断,一个接IO,而且在抖动时中断一直发生,快到让你都来不及处理,即,进了中断,没等处理完,下次中断又重入了。抖着抖着计数就不准了。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说明一个道理——你的单片机根本完成不了这种事。

你可以数一下你的中断多少条指令,占用多少个机器周期,这个周期就是你的死结。你不可能处理比这个周期还快的事件。而且,处理完的计数,最后会求取长度、速度,还要显示,要交换,要处理键盘,这些你都想过没有?

事实上,在生产过程中,我们用过每米720和1280个脉冲的编码器,如果移动速度500米/小时,很慢,这时候也许单片机能行;如果操作员把速度提到20000米/小时以上,估计你的单片机就OVER了。

做项目,不仅要满足常规条件下使用,更要应付这些不按常规操作的操作。即,你的设计要有足够的余量,应付不时之需。这种情况下,最可靠的方式就是——不用单片机干这事,用硬件实现。

20年前,8031的年代,这事这样干:用逻辑芯片、GAL(或CPLD)等把A/B处理成两个信号,一个脉冲,一个方向,然后用8253数计数,单片机判断方向。

前几年,我用国外的正交编码的计数器芯片,直接数出脉冲个数。它自动处理脉冲和方向,存入32位计数器,最高支持40Mhz的脉冲输入。可以说这个速度已经完全足够了。我用单片机访问这个计数器就可以了,它做完了一切。

目前,个别单片机已经有了可以直接处理正交编码的功能,包括楼上说的ST,以及TI的28xx。

可以说,单纯地使用软件处理的方案,我不会采用。我一直认为,单片机仅仅是个玩具,完成项目最大的障碍就是单片机的资源永远贫乏,受制于速度、接口能力、稳定性。任何在这个位置节省钱财的设计,我都不会推崇。

说这么多,就是强调一点,硬件、模拟电路会解决你用软件很难解决的问题,用软件防抖,说说就算了,没有硬件来的靠谱。如果在学校,老师一定让你这么干,你可以弄一个糊弄一下老师,在现场,拉倒吧,踏踏实实做自己的认为最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考试?您言重了。你前面说这是小号都排不上的问题。现在又这样说,我不知为何。当然你的解决方案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我用的是51或者avr,当然还处在初学阶段(被您这样的高手打击我也觉得很习惯),我不大懂arm见识也少所以你的方法还是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A:
33楼前端加CD40xx的方法比较靠谱,用上拉电阻将A/B信号拉到电源,这对提高输入阻抗大有好处。而且,CD系列可以适应不同供电电压的编码器,如5V,国外常见的10V/12V。

网友K:
编码器应该是抗干扰能力最强的,LZ出现风吹都会计数的本质原因是:正常的编码器变化1个CLICK会产生4个事件(A,B各产生1个下降沿,1个上升沿),而LZ只用其中的1个事件来判断当然容易产生误判啦。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考试?您言重了。你前面说这是小号都排不上的问题。现在又这样说,我不知为何。当然你的解决方案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我用的是51或者avr,当然还处在初学阶段(被您这样的高手打击我也觉得很习惯) ...
引用 楼主:

呵呵!

俺的意思是您出题不清,不打不相识,给个dengm大虾的经典A/B相计数程序。

EX_INT0:
    Push acc
    DB 0,0,0,0
    MOV A, P3
    ANL A, #00001100B
    JZ L_INT_10
       XRL A, #00000100B
       JNZ L_INT_8
          CLR  F_DIR
L_INT_8:
          POP ACC
          RETI
L_INT_10:
   SETB F_DIR
   POP ACC
   RETI

楼主:
回复 网友A:
遇到高手,我也觉得硬件确实比较靠谱。不过抖动确实是真实的存在的,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测量长度,设备静止不动,然后计数值一直增加或者一直减小。

网友H:
软件:    用p3.2 门控, Timer0 , 上/下边缘都中断

$MOD51
   c_Delay equ 10 ; 延时采样
   f_DIR BIT 20H.0
   CntL   data 30h
   CntH   data 31h

   ORG 0000H
     NOP
     AJMP START

   ORG 0003H ; INT 0
     MOV TL0, #(256-c_Delay)
     SETB TR0
     RETI

   ORG 000BH ; TIMER 0
     CLR TR0
     JB P3.3, L_up
       SJMP L_DN

   ORG 0050H
L_UP:
     SETB F_DIR
     INC CntL
     XCH A, CntL
     JNZ $+4
       INC CntH
     SJMP L_UP_DN_EX

L_DN:
    CLR F_DIR
    XCH A, CntL
    JNZ $+4
      DEC CntH
    DEC A

L_UP_DN_EX:
    XCH A, CntL

    RETI

START:
; Configure Timer 0
;    - Mode     = 2 ; - Interrupt= ENABLED
;    - Clock Source = INTERNAL
;    - Enable Gating Control  = ENABLED
      anl   TMOD, #0F0H                  ;clear Timer 0
      orl   TMOD, #0Ah  ;
      mov   TL0,  #(256-c_Delay) ;value set by user
      mov   TH0,  #0 ;value set by user
      SETB ET0

      SETB IT0 ;边缘
      SETB EX0

      SETB EA
;-------------------------------
MainLoop:
     nop
     nop
     sjmp MainLoop

      end

网友C:
回复 网友H:

dengm大虾的抗干扰中断计数程序编的很巧妙。

把这个老土的烂51用到极致,赞一个~~~

现在芯片的功能都增强了不少,已很少人这样用了。

网友H:
软件:
用p3.2 门控, Timer0 , 上/下边缘都中断
用p3.3 门控, Timer1 , 上/下边缘都中断
就能真正完成任务!!!

网友C:
dengm老师正解!

从双重计数法,在计数频率不是很高时,能可靠完成4线分~~~

网友H:
没有给出速度范围, 就不能给你建议最佳方案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不会是想要现成的吧?

真的只有几行(8行左右面)  我以前做过一个这样的项目,这电脑上没有,想了很久,结果发现 几行代码 弄死大脑。(不加滤波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现成的你也提供一下你大脑是怎么想的,敲代码我还是比较在行的,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H:
dengm 的51汇编水平不得不让人叹为观止,
浏览了你以前的帖子,
程序中追求完美的艺术。
我刚学51汇编的时候也写过一个双字节除以1000的汇编程序。也很快。
很久没用汇编写什么特殊的程序了,持起不易。数学计算大都是用C语言随便敲几下就 完事。(程序执行的时间看起来也觉得恶心,不过幸好,一般都会在我留的时间内)
路还很漫长,而我已经离汇编越来越远了。

网友L:
感觉楼主的硬件是不是出问题了,一般编码器有些轻微的振动不会一直产生计数脉冲的。楼主可以检查一下上拉电阻是否合适。另外一般的这种编码器计数脉冲都要做一定的数字滤波,滤除这些误计数脉冲,可以用触发器来硬件实现,或者用软件滤波。

网友M:
下面的算法应该可以,不过前提是那些干扰脉冲不是非常窄,单片机识别没问题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3_OVF_ISR: 30                    //1
void TIMER3_OVF_ISR(void)                                       //1
{                                                              //1
    TCNT3=0xfc41;                                               //1 125uS
    if(!Comparing) {                                            //1
                           PulAPol=PINE; PulLastState=PulAPol; Comparing++;   //1
                                                   PulAPol&=0x40; PulLastState&=0xc0; PulAPol>>=6;    //1
                                           }                                                    //1
        if(Comparing)                                                         //1
         {                                                                    //1
            PulBPol=PINE;                                                     //1
      PulState=PulBPol;                                                 //1
      PulState&=0xc0;                                                   //1
                  PulBPol&=0x80;                                                    //1
                  PulBPol>>=7;                                                      //1
                  if(PulState!=PulLastState)
                          {
                                  if(PulBPol==PulAPol)
                                          {
                                                  RunRight=1; BMQCounterTotal--;
                                          }
                            else
                                    {
                                            RunRight=0; BMQCounterTotal++;
                                          }
                            Comparing=0;
                          }  //1
         }                                                                    //1
    if(!Comparing) {                                                    //1
                           PulAPol=PulState; PulLastState=PulAPol; Comparing++; //1
                                                   PulAPol&=0x40; PulLastState&=0xc0; PulAPol>>=6;      //1
                                           }                                                      //1
}

网友M:
因为没注释,大概解释一下: A和B只要有一个变化就计数,A=B右转,总数+1,A!=B左转,总数-1

网友M:
解释有点小问题,代码没有,代码是从产品代码中剪出来的,主要是为了克服多次来回走编码器计数重复多1或少1的问题研究出来的,对楼主的问题应该有帮助。

网友H:
软件:    用p3.2 门控, Timer0 , 上/下边缘都中断; P3.3 下边缘中断

$MOD51
   c_Delay equ 10 ; 延时采样
   Status data 20h
   f_DIR BIT Status.2
   f_ST0 BIT Status.0 ;00 01 02/03
   F_ST1 BIT Status.1
   A_BAK  DATA 30H
   CntL   data 31h
   CntH   data 32h

   ;P3.3  "0"      "0"
   ;          ==>>       INC Cnt   Setb f_Dir
   ;P3.2  "0"      "1"

   ;P3.3  "0"      "0"
   ;          ==>>       DEC Cnt   clr f_Dir
   ;P3.2  "1"      "0"

   ORG 0000H
     NOP
     AJMP START

   ORG 0003H ; INT 0  P3.2 =0
     MOV TL0, #(256-c_Delay)
     SETB TR0
     SJMP L_UP_DN

   ORG 000BH ; TIMER 0 P3.2=1
     CLR TR0
     SJMP L_UP_DN

   ORG 0013H ; Int 1 P3.3 = 0
     SJMP L_UP_DN

   ORG 0050H
L_UP_DN:
      MOV A_BAK, A
      MOV A, P3
      ANL A, #1100B
      JNB f_ST1, L_UP_DN_0_1
        MOV C, ACC.2
        MOV F_ST0, C
        MOV C, ACC.3
        MOV F_ST1, C
        SJMP L_UP_DN_EX

L_UP_DN_0_1:
      JNB f_ST0, L_UP_DN_00
        Cjne A, #0000B, L_NO_DN
          CLR F_DIR
          CLR F_ST0  ; ==> 00
          MOV A, CntL
          JNZ $+4
            DEC CntH
          DEC CntL
          SJMP L_UP_DN_EX

L_UP_DN_00:
      JZ L_UP_DN_EX
        CJNE A, #0100B, L_NO_UP
          SETB F_DIR
          SETB F_ST0  ; ==> 01
          Inc CntL
          MOV A, CntL
          JNZ $+4
            INC CntH
          SJMP L_UP_DN_EX

L_NO_UP:
L_NO_DN:
        SETB f_ST1
L_UP_DN_EX:
    MOV A, A_BAK
    RETI

START:
; Configure Timer 0
;    - Mode     = 2 ; - Interrupt= ENABLED
;    - Clock Source = INTERNAL
;    - Enable Gating Control  = ENABLED
      anl   TMOD, #0F0H                  ;clear Timer 0
      orl   TMOD, #0Ah  ;
      mov   TL0,  #(256-c_Delay) ;value set by user
      mov   TH0,  #0 ;value set by user
      SETB ET0

      SETB IT0 ;边缘
      SETB IT1
      SETB EX0
      SETB EX1

      MOV CntL, #00
      MOV CntH, #00
      SETB F_DIR
      SETB F_ST1
      ACALL L_UP_DN
      SETB EA
;-------------------------------
MainLoop:
     nop
     nop
     sjmp MainLoop
     end

网友N:
软件解决方法:
1、A、B的边沿都产生中断,中断中看AB上次状态与本次AB的转化,AB只会有00、01、11、10这四种变化,毫无疑问。00->01>11->10和00->10->11->01是正反转的关系。
2、每次跳变不是+1就是-1.
这种软件实现方法只要AB跳变的间隔时间足以完成中断响应处理流程即可。
硬件解决办法:
硬件方法1、采用现成的正交编码器即可完成正交编码的解析。很多控制类DSP内部都内嵌有正交编码器资源,设置即可使用。
硬件方法2、采用fpga可编程器件,自己采用硬件描述VHDL/verilog语言来实现。

  case status1 is
                         when s0 =>if((inaclear='1')and (inbclear='0')) then
                                   status1<=s1;
                                   --direct1<='0';
                                   --inpout1last<=inpout1;
                                   inpout0<='1';
                                   ct6<=0;
                                   elsif((inaclear='0')and (inbclear='1')) then
                                   status1<=s3;
                                   --direct1<='1';
                                   --inpout1last<=inpout1;
                                   inpout1<='1';
                                   ct6<=0;
                                   else if(int2mask(5)='0' and not((inaclear='0')and (inbclear='0'))) then
                                         codebit<='1';
                                         vecint2(5)<='1';
                                        end if;
                                   end if;
                         when s1 =>if((inaclear='1')and (inbclear='1')) then
                                   status1<=s2;
                                   --direct1<='0';
                                   --inpout1last<=inpout1;
                                   inpout0<='1';
                                   ct6<=0;
                                   elsif((inaclear='0') and (inbclear='0')) then
                                   status1<=s0;
                                   --direct1<='1';
                                   --inpout1last<=inpout1;
                                   inpout1<='1';
                                   ct6<=0;
                                   else if(int2mask(5)='0' and not((inaclear='1')and (inbclear='0'))) then
                                         codebit<='1';
                                         vecint2(5)<='1';
                                        end if;
                                   end if;
                        when s2 =>if((inaclear='0')and (inbclear='1')) then
                                   status1<=s3;
                                   --direct1<='0';
                                   --inpout1last<=inpout1;
                                   inpout0<='1';
                                   ct6<=0;
                                   elsif((inaclear='1') and (inbclear='0')) then
                                   status1<=s1;
                                   --direct1<='1';
                                   --inpout1last<=inpout1;
                                   inpout1<='1';
                                   ct6<=0;
                                   else if(int2mask(5)='0' and not((inaclear='1')and (inbclear='1'))) then
                                         codebit<='1';
                                         vecint2(5)<='1';
                                        end if;
                                   end if;
                        when s3 =>if((inaclear='0')and (inbclear='0')) then
                                   status1<=s0;
                                   --direct1<='0';
                                   --inpout1last<=inpout1;
                                   inpout0<='1';
                                   ct6<=0;
                                   elsif((inaclear='1') and (inbclear='1')) then
                                   status1<=s2;
                                   --direct1<='1';
                                   --inpout1last<=inpout1;
                                   inpout1<='1';
                                   ct6<=0;
                                   else if(int2mask(5)='0' and not((inaclear='0')and (inbclear='1'))) then
                                         codebit<='1';
                                         vecint2(5)<='1';
                                        end if;
                                   end if;
                        when OTHERS =>null;
                        end case;
给你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N:
太谢谢了,这世界还是好人多一点啊!呵呵

网友M:
回复 网友N:

假定/A为A上次状态,则看/A和Bj就好了,不用看AB的四个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H:
编码器分辨率2000p/r ,3秒左右转一圈。
我已有比较奇怪的方法,但方法是别人的,不方便公开。

网友O(2012-03-13):
楼主有点不太地道啊,应该思想共欣赏!

网友P:
这是编码器在换相时产生了抖动造成的,本人以前开发一款悬挖机控制器时,也遇到过类似楼主的问题,后来升级,采用带编码器接口的STM32后,就好了,带编码器接口的CPU内部带有消拌逻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