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NPN有啥好处?

楼主(2011-08-18):
今天看到这么个简单电路,可是就没弄明白这个NPN管子有事么好处?为啥不直接接地?求高手答疑

网友A:
估计就为抬高一个电压吧,

具体什么还看你详细应用吧!

网友B:
利用恒压特性使偏置更稳定。

网友C:
这个是NPN吗?

网友D:
这个是PNP管吧

网友E:
没看到NPN,看到了个温度补偿的PNP。

网友F:
认同为了温度补偿。

网友G:
楼主图上的确画的PNP。其实应该是NPN才对。NPN发射结反偏,用作5V稳压管!这种电路无法仿真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B: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二极管?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是一篇论文里的图,看不懂,希望大家一起讨论下,论文附上

网友I:
回复 网友B: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二极管?
引用 网友H:

用PNP是因为有反馈作用,用二极管没有反馈作用。

网友I:
下面的三极管类似一个恒流源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