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控制AD603的增益到0dB?

楼主(2011-08-18):
最近做了一个需要控制增益的电路,用AD603和单片机实现。单片机控制AD603的1和2管脚的电压差就可以控制放大倍数,压差范围是-0.5v到+0.5v,用Ug表示。放大倍数公式为 Au=(40Ug+10)dB,现在我要得到Au=0B,我用单片机控制DAC7520,无法得到-0.25V的电压。现在请教大神 ,坐等回复!另外,希望提供的方法能和正的0-0.5V之间有很好的衔接,因为我实现的是精确控制,谢了!

楼主:
坐等 啊 等啊 大家热情一下 给我点动力呗

网友A:
加个负电压偏置即可。

网友B:
to LZ:

AD603 的 Vg 为差分输入,只要抬高差分输入的负端(Gneg)即可。

楼主:
我再详细说一下我用AD603的情形,我用了2片AD603串起来实现-20dB到+60dB的电压放大,末级接入20dB的增益。现在是要求10-58dB之间有9级可调,要怎么调节才能稳定呢?因为它牵扯到Vg 1 2 口压差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我是用单片机去控制的。再次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