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原理探讨

楼主(2011-08-18):
今天在看以前论坛中有关电流互感器的讨论时,看到MAYCHANG大哥说过这样的话(若二次电阻过大,二次电流必小,产生的磁通也小,磁芯中磁通密度必大,磁芯饱和),但是按照我现在的理解,好像有点矛盾,首先对于电流互感器来说,它的信号可以认为是电流源,与电流互感器后端的负载基本无关,根据电流与匝数成反比,次级电流应该只于初级电流和匝数比有关,与次级的电阻无关。

网友A:
to LZ:

按理想变压器的说法是如此,二次侧阻抗增大后其上的压降会随之增加。若阻抗过大(甚至开路)的话,其二次侧端电压会非常的高(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可开路的原因就是如此)。

不过,由于实际的电流互感器并非是理想变压器(或理想变流器),次级接高阻后其二次侧电流会减小。如此,电流互感器内的磁通量会比次级接低阻的情况下来的大(二次侧电流产生的抵消磁通量小了)。极端情况下有可能导致磁芯饱和。

楼主:
感谢二楼的回复,对于变压器,我还算想的清楚,由于输入为电压源,在次级开路情况下,初级产生的励磁电流用来产生理想情况下为输入的感应电动势,当次级接负载后,便产生次级电流,但是为了保证初级感应出为输入值的电动势,相应的初级也产生更大的电流,用来抵消次级产生的去磁磁势。所以在分析过程中,有很明显的一点稳定初级感应电动势。可以归纳为:为稳定该感应电动势,在次级开路情况下,有初级产生励磁电流来保证,在次级不开路情况下,有初级电路和次级电流之差来保证。
    但是对于电流互感器,接入的信号为电流源,按照上面的类似分析,难道是为了稳定输入电流,保持他不变,但是感觉无法分析下去了!

网友A:
to 4L:

其实这里只是所接的“源”不同而已,变压器的源通常是电压源,而电流互感器所接的源则一般认为是个电流源。

按实际变压器来分析(不管是变压器还是电流互感器),初级电流产生励磁,若次级接有负载(即存在次级电流),则次级电流所产生的磁通量总是部分抵消初级励磁的变化。

楼主:
对于楼上所说的次级电流所产生的磁通量总是部分抵消初级励磁的变化?这点不理解,在变压器中,次级产生了去磁电流,但是同样的初级也产生了相应的电流来抵消该去磁电流,最终是保证了励磁电流稳定在一个固定值,然后产生了一个固定的感应电动势。

网友A:
to 7L:

“部分抵消初级励磁的变化”就意味着变压器内的总磁通量的变化相比初级励磁的变化来说缓慢了,但其变化还是存在的。有此变化才得以产生感应电动势,不过此感应电动势并非是固定,而同样是交变的。

楼主:
恩,我在七楼的回复存在问题,感应电动势确实是交流量,但是有效值为固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