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win(笙泉)单片机有没低功耗的

楼主(2011-08-18):
Megawin(笙泉)单片机有没低功耗的,咋没整个选型手册呢

网友A:
可以考MA86E104看看!支持多种省电模式:掉电模式, 空闲模式,慢频模式,副频模式,watch 模式和 monitor 模式。 ━ 所有的中断能唤醒空闲模式。 ━ 6 中源能唤醒掉电模式。 ━ 慢频模式和副频模式支持低速MCU运转 ━ Watch 模式在掉电模式下能复位CPU ━ Monitor 模式在掉电模式下支持BOD0 复位 CPU (仅仅L-系列)

网友B:
2楼的手册很有帮助啊!

网友C(2011-09-19):
可以考MA86E104看看!支持多种省电模式:掉电模式, 空闲模式,慢频模式,副频模式,watch 模式和 monitor 模式。 ━ 所有的中断能唤醒空闲模式。 ━ 6 中源能唤醒掉电模式。 ━ 慢频模式和副频模式支持低速MCU运转  ...
引用 网友A:
简单精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