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块CPCIE和pcie的转接卡

楼主(2011-08-18):
我做了一块CPCIE的板卡,但要在PC机上
调试,需要一个CPCIE转PCIE的转接卡,
把CPCI连接器转接为金手指,我看了一下
市面上好像没有这样的产品,倒是有
CPCI_PCI的转接卡,于是我打算自己做一
块转接卡。但是发现CPCIE的J3(pcie信
号部分)和PCIE信号不是完全对应的。
而cpci和pci引脚是一一对应的 这样CPCI
和PCI引脚之间直连即可,那么CPCIE和
PCIE怎么转接呢,并且J3没有电源引脚(
只有地) PCIE的电源引脚如何与CPCIE的
连接器互连呢?大家请指教

网友A(2013-04-08):
从你CPCIE板子含电源的连接器接到PCIE金手指电源,直连即可。
----------------------------------------------------------
但是发现CPCIE的J3(pcie信
号部分)和PCIE信号不是完全对应的。
----------------------------------------------------------
这个怎么会不对应?有即对差分线就接几对过去,PCIE可以自动协商的。
需要注意的是系统槽定义的TP信号是发送,从槽定义的TP信号是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