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

楼主(2011-08-19):
PNP三极管导通的条件(不是放大的条件)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ve > vb 0.7V, 一定会导通,至于是不是放大, 要算电流的. 判断的简单条件: 先算Ib. 然后算Ie = (1+B)*Ib(B取值范围在10~200都有可能,通常都在60~100); 如果计算的时候发现 Re*Ie >= (Ve-0.3V)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完全导通了.

网友B:
任何三极管的工作条件:BE结正偏,CB结负偏。

楼主:
仨可由:lol

网友C:
只要发射结正偏,三极管就可导通,至于是饱和状态还是放大状态,就需要看集电极结了。

网友D:
BE结正偏,CB结负偏

网友:
:lol 我说下自己的理解哈, 不管pnp 还是npn,都写成 cbe. 然后,cb之间为集电结,因为c为集电极嘛,be之间为发射结,e为发射极嘛..另外哈,三极管的放大状态和饱和状态都属于导通状态吧? 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再说回来,只要不是截止状态就是导通状态,是吧,所以啦,按大大们说的,be之间加正向电压..cb之间加反向电压》。也就是所谓的正偏和反偏..  至于多大....额,不知道,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E:
建议楼主去复习一下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份最前面几章的相关内容。

楼主:
不是,楼上大侠这块把我整蒙了,我才来帖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