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型运放级连问题

楼主(2011-08-19):
前级使用的是op691,后级是THS6022,他们各自独立工作时都很正常,但是级联到一块就马上自激,
输入频率6M,输出峰峰值在17V以上,我单独测试THS6022的时候,它的相移比较大大概在10度左右,我刚学使用电流型运放,对其使用不是很了解!希望高手帮指导指导!

楼主:
那位前辈帮帮指点指点啊,我感觉好像是之间的匹配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啊!

楼主:
咋没有人啊?

楼主:
唉,原来是反馈太深,还是得靠自己解决啊!

网友A:
你将C25拿掉试一下,有可能是这个电容在两个运放连接起来以后,相当于是并联在6022的输出和V-两端,这对于电流运放来说是不允许的。

楼主:
5# rcwust2009 刚开始调试的时候就没有焊上!也不行!是反馈过深!减小反馈量就好了

网友B(2013-09-06):
电流型运放对反馈电阻的的要求是比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