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发短信,电信CDMA收不到?

楼主(2011-08-19):
项目中,要用到sim900模块发送短信。结果发现给移动手机,联通CDMA手机都没有问题。收发均正常。但发现发送给中国电信的CDMA手机,则对方收不到短信。试了多个移动卡,发送给多个电信号码没有成功的。但电信发来的短信,接收正常。查了几天了。解决不了,高手们帮帮忙啊。跪求。

网友A:
sim900给CDMA发,返回成功没
若成功,则可能是电信网关问题,或延时,将卡取出在手机里试下
若不成功,可能是格式上有些问题,电信网关不识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电信的短信不支持设定pud的class类型,也就是必须设为no class,否则电信就收不到,不知为何电信要这么做。

网友B:
这个要去问电信了,目前电信的网络还不够成熟。

网友C:
发送后面加的命令符不能加/R/N,如果你使用的是串口助手,介意你最后结束符去掉0d,0a

楼主:
我发现21IC上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就是问题已解决了,答案也公布了,怎么还有人回答呢。

网友(2013-10-30):
引用 楼主:
我发现21IC上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就是问题已解决了,答案也公布了,怎么还有人回答呢。 ...

因为你没有结账:lol

网友D(2014-07-31):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不是PDU模式吧。应该是文本模式。发送流程:(1)AT+CMGF=1     (2)AT+CSMP=17,167,2,25   (3)AT+CSCS="UCS2"   (4)AT+CMGS="00310038003800300031003000380036003900350031"   (5)6D4B8BD5    (6)1A
电信的手机就收不到短信。不知道为啥。楼主解释的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E:
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多谢楼主的解答

网友F(2016-01-07):
前辈,看到回复可以不可以说的详细一点,不是很清楚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电信的短信不支持设定pud的class类型,也就是必须设为no class,否则电信就收不到,不知 ...

前辈,能说的具体点吗,不胜感激

网友G:
经验贴,学习了

网友H(2016-04-11):
我都收到返回OK了,但就是没有收到短信,我用的移动网络。

网友I:
你好,在吗?我在论坛看到你几年前发表的帖子,关于L5973D 开关电源的问题,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问下你,你当时的问题解决了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247574-1-1.html  由于权限不够,不能给你留言,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