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恢复一个"死锁"的微控制器?

楼主(2011-08-19):
《LM3S9b96中文数据手册》 192页.
恢复一个"死锁"的微控制器, 具体怎么搞, 中英文手册上写得不够具体,
"在TMS上发送16为JTAG到SWD的切换命令0xE79E", 这个怎么操作?
哪位大侠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可以用LM Flash解锁。
悲剧的是在我的电脑上这个软件被WIN7和谐了,每次解锁都要用别人的电脑。
看来可以研究一下LS的这个方法。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用TI的icdi工具(如rs-lmlink)使用lm flash programmer软件可以解锁;
或者使用jlink命令行的unlock命令。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都是用win7的,使用非常正常,我周围的同事也用win7。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其实解锁,就是对芯片初始化。

楼主:
谢谢上面耐心解答!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都是用win7的,使用非常正常,我周围的同事也用win7。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用WIN7也正常,解锁过一次,第二次解锁时才发现用问题,运行就出错,
这是win7特有的故障(mfc100.dll问题),试过各种办法都不行,基本上要求重装才行。
所以有必要用MCU写个小程序,专门用来解锁,看了一下解锁流程还是蛮简单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一直用win7都很正常。

网友C:
7# t.jm 支持你写好以后来分享:lol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一直用win7都很正常。
引用 网友B:

这是WIN7的问题,可能是哪个文件坏了,在网上找解决办法时发现,很多软件都被这个问题影响过,系统重装后再装LM Flash Programmer就能用,如果发生死机等以外故障时又有很小的几率会影响某个软件的。

网友A:
用G2231写了个解锁程序,测试过可以擦出9b96的程序了,只等哪次被锁住就用它解锁。资料上说“如果软件配置任意一个JTAG/SWD管脚为GPIO,并且失去与调试器进行通信的能力,那么有一个调试序列可用来恢复微控制器。” 我就是用这个调试序列来擦出9b96程序的。现在在我的电脑上运行LM Flash Programmer就会出这样的问题,希望到时能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