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正弦波振荡器 文氏桥型

楼主(2011-08-19):
如何计算正弦波幅值?

网友A:
没办法计算,你给出的条件不够。
文氏电桥振荡器必须有限幅电路,否则其输出不是正弦。没有限幅电路时,输出是梯形波,幅度仅受放大器输出限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我放大部分用2K、1K电阻,构成3倍放大。可能会说没有超过3倍,达不到起振条件,不管是电阻值的误差还是其他,确实振荡了。频率也跟我计算的一样,近似1K。但是我就不知道幅值怎么控制了?请老师解说一下。

网友A:
3楼:
传统的方法是使用正温度系数或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现在更多使用二极管或MOS管或折线电路。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十章,第一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这种电路我看过的,就是两个方向相反的二极管并电阻再串电阻替代反馈电阻。但是这个幅值还是不知道怎么算了?

网友A:
5楼:
这是非线性电路,很难计算。
要准确,只能使用迭代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我也没做东西,纯属琢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虽然不方便计算,但还是想知道一下跟哪些参数有关系?

网友B:
这个图有限幅电路的,就是反向输入端那两个电阻

网友C:
很明显,单是这个电路的话,如果一起震。你的输出会饱和,必须加稳幅电路

网友A:
8楼:
你已经知道“三倍”这个倍数,小于三倍不会起振,大于三倍必然输出饱和限幅,只有恰好三倍时幅度才能够稳定。
你所说的“两个方向相反的二极管并电阻再串电阻替代反馈电阻”,就是在交流的一个周期内,一部分时间小于三倍,其余时间大于三倍,而一个周期内平均的倍数恰为三倍。怎么计算?自己考虑。

网友A:
9楼和12楼,大错。

网友D:
maychang说得对
这个电路没有加稳幅电路。
rc串并联,构成选频网络。反相端的的电阻比应该大于2:1,否则振荡不起来。
还要采用稳幅措施,否则会振荡的幅度太大,受到电源电压的限制,被削顶。

振荡的幅度好像没有计算公式。可以大概猜测一下,加上二极管稳幅后,二极管如果要起到作用,必然要导通。
二极管上的压降大概0.7V左右。所以输出幅度不会小于0.7V。在反相回路中加上可调电阻,应该可以调节幅度。
(哈哈,关于幅度的说法不肯定,有错误请大家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上我仿真了一下,放大倍数就选择3倍。起振采用直接给信号然后关闭开关后因为有个阶跃,所以会起振。这样发现幅值是跟信号的大小有关系的。所以判断幅值就是倍数为3时RC幅值大小。

重新说一下结论,上面可能描述的不清楚。
首先振荡起来,幅值越来越大。等到非线性元件将倍数变为3时就稳住了幅值,幅值多大就多大了。
昨天没空逛论坛,让各位久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看15楼   感谢你回复

网友A:
“首先振荡起来,幅值越来越大。等到非线性元件将倍数变为3时就稳住了幅值,幅值多大就多大了。”
正是这样。

网友D:
"等到非线性元件将倍数变为3时就稳住了幅值,幅值多大就多大了"
那在原理图设计的时候,是不能计算幅值的?

网友A:
18楼:
可以计算,但相当复杂,且不准确。
我在6楼说的是“很难计算”,并没有说不能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同意你的说法   负反馈就是限幅

网友E(2012-03-19):
Z1=R1+(1/jwC1),
Z2=R2//(1/jwC2)
Z1与Z2构成正反馈网络,接放大器反相端的电阻构成负反馈网络,其增益Avf=1+R3/R4;(这部分相当于同相比例放大器),正反馈网络的增益F=Uf/Uo=Z2/(Z1+Z2);最后得到的式子为F=1/[(1+R1/R2+C2/C1)+j(wR1C2-1/wR2C1)]
通常令R1=R2=R,C1=C2=C;
化简为F=1/[3+j(wRC-1/wRC)];求模,当虚部为零时,模最大,Uf最大值为1/3Uo
建议参考模电RC正弦波振荡电路,有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