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PCB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1-08-19):
MSP430最小系统,这个铺地不对,但不知道该怎样把DGND和AGND分开,请高手讲解一下。

网友A:
用0欧电阻隔开

网友B:
铜皮与pin连接线太细。

网友C:
一个问题比较严重,过孔尽量不要放在焊盘上。

网友D:
加我QQ联系我,本店有低价经典的学习资料,送软件,包教包会哦!

网友E:
走线太细了点,看着是10mil的,也许没有10mil,改15mil吧,完全走的通的,
插件的过孔可以做椭圆,这样15mil的线也可以从中间出来,
板子要添加泪滴焊盘
走线有时候不要为了对称好看,而让中间都是梳子式的铺铜,板子尽量圈出大面积的铺铜
双面板,铺铜空白的地方多打些gnd孔
gnd 铺铜十字太细了,改20mil或者更大点
左上角3.3V,过孔不在走线尽头
你的电解电容和104去哪里了呢?
板子丝印可以再做小写,插针可以标示I/O口名称,方便后续调试
另外再说下,这个貌似没必要分gnd、agnd ,如果硬要,中间用个0R隔开完全足够了
暂时这些,改了再看看吧

网友F:
我觉得也可以加个短路帽最后将DGND和AGND连接起来

网友G:
劝你还是别分

网友H:
还需努力,支持一下

网友(2011-10-13):
少了GND 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