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微妙us精确延时程序解决方案--50分

楼主(2011-08-19):
被us精确延时搞死了,请大家帮个忙啊,AVR微妙精确延时,7.3728MHZ晶振。谢谢。

网友A:
微妙定时是指1us还是几个us?

48MHz主频的68013,51内核,加上USB系统之后,连5us的定时器任务都很难实现。我觉得弄1us的事还是CPLD/FPGA吧。

楼主:
LS是指的nus

网友B:
才7MHz多一点, 一个时钟周期都超过0.1uS了, 能有多精确?
如果是纯软件延时, 没有中断打入, 而且你用IAR, 可以试试__delay_cycles(x)这个intrinsic function, 编译器会保证它的精确性. x=us*7.3728

网友C:
1.你的晶体能不能用整数?
2.软件延时关中断最精确。

网友D:
这个自已算一下啊,1/7.3728=0.13563368055555555555555555555556   每个时钟周期:0.13563368055555555555555555555556 us       1us延时相当于7个NOP();10us 74个NOP();100us:737个NOP();如果开中断肯定不太准了。没有那么“精确”的延时,只要自已适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