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2A电流能用三端稳压器实现吗?

楼主(2011-08-19):
输入电压为6-9.6V,输出5V,电流为2A左右,用三端稳压器能实现吗?会不会发热太厉害?有没有这样的三端稳压器?

网友A:
“输入电压为6-9.6V”
6V对普通三端稳压器来说太低了一些。
建议使用LDO,加大功率PNP管扩流。

网友B:
需要加功率管

网友C:
用DC-DC吧
LDO功耗太大了

网友D:
用功率管扩流很可能不现实,那样会在6V输入时无法输出5V。

网友E:
用场效应管

网友C:
楼上两位怎么不算算9.6V入出5V,电流2A时,得多大的散热器才行

网友D:
LT1084还真可以,这是5A的低压差可调三端。
我有7.5A的LT1083,以前没注意这是低压差的,刚才简单的试验了一下,2A时压差为0.94V(50度左右)。而从数据表看,LT1084在2A下典型值要更好一点,满足楼主在6V下输入5V的要求。

网友F:
改善散热条件,多个并联也可以实现,不过输入电压必须高压输出电压2.5v以上。

网友G:
re 8:dcdc价格也不便宜,如果用户对指标有要求,就得考虑ldo。
另:az39300系列,mic39300系列也可。

网友C:
8毛不到的一片MP1482贵吗,整个方案成本也不到1.5元
一个3A的LDO估计就要1.5元了

网友G:
re 12:emc怎么办?纹波?跳变?指标决定了选形。

网友C:
三四百K工作频率的小功率DC-DC,EMC不是什么问题,只要布板稍微注意一下都没问题
纹波也就一二十mV,要更小的话,那就加滤波电容或换线性稳压了
其它的那就看你的要求了

网友H:
用两个 三端器件并联 不久行了,   注意并联的注意事项 楼主懂得

网友I:
做无线的吧,2576,2596,2903都可以的

网友J:
楼主,由于用DCDC周边电路太复杂,性价比不高,建议你用BM1084,这颗LDO价格便宜,周边电路更简单,输入输出电容用贴片的,而且不需要电感和磁珠,整体成本很好,省掉插件和电解电容费用。BM2596等DCDC价格贵很多,而且周边配套电路很多,PCB面积大,不建议使用

网友C:
1084标称的压降在2A输出时大于1V,虽然实测某些低于1V,但并不能保证批量使用后每一个都低于1V。当然,如果你只是做个实验而已,那就用吧,但要考虑6V入5V/2A出时最低2W的功耗和9.6V入5V/2A时9W多的功耗你要用多大的一个散热片。估计这散热片的价钱可以买几个DC-DC 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