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ADJ的问题!

楼主(2011-08-19):
LM2576-ADJ输出2V电压。在常温下,正常输出2V。如果降低温度到零下40度时输出会变为2.2V,这正常吗?是自身芯片的问题,还是外围元件。按照资料,其基准最大变化4%,而我的实际电路确达到了10%。是不是我遇到假货了?!!!请高手指教!

楼主: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吗?能用什么方式来解决,低温时输出不升高的问题?换个方式也行,输入改为5V。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LM2575有问题
2、两个电压设定电阻温度系数太大
3、其它问题(例如湿度、结露)

网友B:
兄弟,可以考虑试一下BM2596,频率更高,效率更高,不需要更改PCB,完全脚对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