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WM控制全桥逆变后级LC滤波器设计问题

楼主(2011-08-19):
现在用单片机产生SPWM控制全桥逆变已经出波形两个,波形肉眼看还不错。载波频率25KHz,输出正弦波50~100Hz可调。LC滤波滤波参数选用L = 1mh;C = 4.7uf
铁硅铝磁环绕,线径1mm

现在过LC滤波器输出后的正弦波偶尔会有一点点的毛刺,出现位置不确定,峰值也比较小,就出现以下然后就没了~~~所以用手机也拍不到。只能这样描述。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可能跟后面的LC参数或者结构设置有关系。

按照我的LC参数,截止频率 = 1 / (2 * pi *sqrt(L * C)) = 2.32左右。
应该也买足了远大于输出频率,远小于载波频率的要求了。不知道这样合适不。还是要多加几级滤波。

望坛里给位大侠指教。在此先谢过:)

你家示波器够用不? 存储深度够的话可以抓一个

楼主:
回复 楼主:

波形用示波器放大了开有25K固定频率出现的小尖峰~~~峰值不是很大~~

网友A:
看看主电路上有没有大的毛刺...

楼主:
3# zhaohe2001 主电路 的哪里~~~能传授点调试逆变的经验不~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