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VP烧写带有RAM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1-08-19):
我用的是STM8S103F3,写了一小段加密程序在RAM中运行。联机仿真时,完全正常;用STVP烧写程序时,提示“FILE : line 80: Address 0x13B is out of range and is ignored!”等一长串信息,忽略这些信息,直接烧写程序后会发现程序已经运行(EEPROM里有数据,运行时才能写入),而RAM中的程序没运行(RAM中没有代码)。请问:如何让单片机不自动运行,重新上电再运行?

网友A:
你自己需要把要在RAM中运行的程序先放在Flash中,这样才不会在掉电时丢失,上电后再拷贝到RAM中运行。

网友B:
“请问:如何让单片机不自动运行,重新上电再运行?”
在STVP里实现这点不难:当STVP对烧写的代码进行校验(verify)时,给芯片断电或者拔掉STLINK即可

楼主:
2楼:上电后再拷贝到RAM中运行,这一工作是在写程序的时候完成的
3楼:拔掉STLINK单片机就开始运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