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关于编程规范操作的

楼主(2011-08-19):
众所周知,我们写程序时同一级别的都要空上几行对齐,这样有助于阅读,但是如果要把其他地方的代码移来,或是想在某段代码外加上个大括号,这样需要同时把很多行往后移,如果代码短还好说,如果长了,一般的编译器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没有的话给推荐个方便的程序编辑器也行

网友A:
怎么没有,keil全选然后tab就整体后移了啊,一般编译器都有这种基本的编辑功能。如果嫌功能不强大,就弄个ultraed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诚如您所讲,那请问如何调整TAB的宽度和左移工作呢

网友B(2011-10-24):
ultraedit 的 option里有。也可以用source insight

网友C(2013-01-07):
1.1.1 程序员手则
(1) 必须严格遵守3.1的程序结构要求进行开发。
(2) 以下情况需大家讨论通过,才能在项目中应用:
Ø 包名、类名定义
Ø 新增通用类及通用方法,修改通用接口(包括,接口名、接口参数)
Ø 新增数据访问对象及其方法
(3) 修改代码前必须先update in SVN
(4) 解决任务后,必须将代码更新至SVN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6%93%8d%e4%bd%9c/

网友D(2013-02-23):
俺喜欢用CoolFormat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