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计算单片机程序的运行时间呢?

楼主(2011-08-19):
最近BOSS要我看看一个屏幕驱动板程序运行的时间,已在人机工程试验中,去除掉运行程序的时间。但我还真没这个概念。难道要我数有多少条指令,然后乘机器周期计算?但一条C语言语句,转很成几条机器指令呢?

网友A:
时间不太长的话用定时器记录,时间很长的话弄一个时钟芯片。

网友B:
可以另用一单片机写一程序,计算时间!

网友C:
看看c的基本知识喽

楼主:
4# lll605866 你的意思不会真的让我去算C语句对应的指令吧,:L

网友D:
利用一个I/O脚,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利用单片机的Timer,程序开始运行起动,结果停止,再计算Timer的时间,就可以知道程序运行的时间了,只不过这个前提是晶振你知道他的频率,不然就有误差。

楼主:
6# fushaobing 好主意

网友F:
利用调试工具的function profile功能. 要看你用的调试器功能是不是够全面了.

网友G:
在程序运行完后输出一条指令

网友H:
编译器有这个功能,可以看程序的运行时间的 。

网友I:
keil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J:
keil中的仿真功能,在语句前后设置断点,计算时间差

网友K(2013-10-18):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利用单片机的Timer,程序开始运行起动,结果停止,再计算Timer的时间,就可以知道程序运行的 ...

如果我运行的程序时间超过定时器的最大时间该怎么改进一下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如果我运行的程序时间超过定时器的最大时间该怎么改进一下呢?

假设你定时器中断时间为1ms。
那么,设一个unsigned long变量(32位,16位可能不够),开机就启动,每中断一次就+1。
32位从全0变成全1要多少个1毫秒,你自己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