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两输入端电阻对称及滤波器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1-08-19):
下面是我用op07做的截止频率为20Hz的高通滤波器,听说运放两输入端电阻要对称,那请问下面这个电路图R8、R6应该怎样取值?
还有就是关于滤波器电容、电阻的参数,有没有什么经验?下面这个图的取值合不合理
谢谢大家!

网友A:
该滤波电路不通过直流,“运放两输入端电阻对称”的意义不大。另外,OP-07输入偏置电流很小,失调就更小,“运放两输入端电阻对称”从这个角度说几乎没有必要。
一定要对称,那么R8//R6=R7。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白了,另外关于滤波器电容电阻参数选择,有没有什么经验

网友B(2011-10-01):
可以根据截止频率ω0=1/RC来选择电阻R5和R7,一般R5和R7取相同阻值,R取=R5,C=C5(C5和C6相同)。R6和R8还得根据等效品质因数(另一条件即上面讨论的运放输入端电阻对称)计算。

网友C:
这个电路很多厂家都有免费的设计软件,我现在用的是TI的FilterPro,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