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MSP430F5438A 工作在高频24M时设置内核工作电压?

楼主(2011-08-19):
请问F5438A 的工作在主频25MHz时该如何设置内核工作电压Vcore?
目前芯片工作在16MHz时正常,但当将MCLK设置在24M后不能进入主程序...看资料上说需要设置Vcore,但对着寄存器弄了半天也没搞定,求指教~~!!

楼主:
哪位大虾赐教呀~~~~

网友A:
你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P5SEL  |= 0x0C;
  UCSCTL6 &= ~XT2OFF;
  UCSCTL3 |= SELREF_2;
  UCSCTL4 |= SELA_2;
  UCSCTL5 |= DIVM_1;                        // 此处不分频就跑不过了~~??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while (SFRIFG1&OFIFG);
  UCSCTL6 &= ~XT2DRIVE0;
  {mian......}

楼主:
更正:不是跑不过了,而是不知道跑哪去了~~请问是否是内核工作电压未设置的原因?看资料上说工作在这个频率时Vcore需1.9V...多谢:)

楼主:
顶~~“kama_ya大侠”救命啊~~:loveliness:

楼主:
哎~~沉这么深了,高手们呀,不吝赐教,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