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生成光绘问题!请高人赐教

楼主(2011-08-19):
用16.3 生成光绘文件出现以下问题,请指教:

******************************************
WARNING: DRC OUT OF DATE on this layout.
******************************************
---- Photoplot outline rectangle not found ... using drawing extents

Results from parameter file ...
    DEVICE-TYPE           GERBER_RS274X
    OUTPUT-UNITS          INCHES
    FILM-SIZE             2400000 1600000
    FORMAT                5.5
    ABORT-ON-ERROR        NO
    SCALE                 1
    SUPPRESS-LEAD-ZEROES  YES
    SUPPRESS-TRAIL-ZEROES NO
    SUPPRESS-EQUAL        YES
    UNDEF-APT-CONT        NO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6.00
  M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8433071 x 8594488)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WARNING: 0 width line found at (-400.00 -1896.00)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
    WARN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
    WARNING: text composed 0 width line found at (1029.00 -2621.00)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
    WARNING: text hav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

    ERROR: aborting film - Shape with first seg=(2056.22 1305.02) [layer=TOP]
has a void with extents [(2559.98 2734.98) (2640.02 2815.02)] that touches
another shape with first seg=(2056.22 1305.02). Manually resolve problem.
    ERROR: aborting film - artwork will not be generated!
Error in TOP--halting output.  Artwork file not generated.
*** ERROR with TOP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6.0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NO
  M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8433071 x 8594488)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400                                  DARK
  CIRCLE     0.00600                                  DARK
  CIRCLE     0.02000                                  DARK
  CIRCLE     0.05000                                  DARK
  CIRCLE     0.06000                                  DARK
  CIRCLE     0.07900                                  DARK
  CIRCLE     0.09000                                  DARK
  CIRCLE     0.11800                                  DARK
  CIRCLE     0.12600                                  DARK
  SQUARE     0.05000                     0.000 NO     DARK
  SQUARE     0.060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7000     x 0.150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7000     x 0.15000      90.000 NO     DARK
  OBLONG     0.16500     x 0.07000      90.000 NO     DARK
     GND created with warnings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6.0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NO
  M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8433071 x 8594488)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400                                  DARK
  CIRCLE     0.00600                                  DARK
  CIRCLE     0.01000                                  DARK
  CIRCLE     0.02000                                  DARK
  CIRCLE     0.05000                                  DARK
  CIRCLE     0.06000                                  DARK
  CIRCLE     0.07900                                  DARK
  CIRCLE     0.09000                                  DARK
  CIRCLE     0.11800                                  DARK
  CIRCLE     0.12600                                  DARK
  SQUARE     0.05000                     0.000 NO     DARK
  SQUARE     0.060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7000     x 0.150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7000     x 0.15000      90.000 NO     DARK
  OBLONG     0.16500     x 0.07000      90.000 NO     DARK
     VCC created with warnings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6.00
  M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8433071 x 8594488)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400                                  DARK
  CIRCLE     0.00600                                  DARK
  CIRCLE     0.01000                                  DARK
  CIRCLE     0.02000                                  DARK
  CIRCLE     0.02500                                  DARK
  CIRCLE     0.03700                                  DARK
  CIRCLE     0.04000                                  DARK
  CIRCLE     0.05000                                  DARK
  CIRCLE     0.06000                                  DARK
  CIRCLE     0.07900                                  DARK
  CIRCLE     0.09000                                  DARK
  CIRCLE     0.11800                                  DARK
  CIRCLE     0.23600                                  DARK
  SQUARE     0.05000                     0.000 NO     DARK
  SQUARE     0.060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3500     x 0.134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4300     x 0.134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5500     x 0.118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5500     x 0.134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5500     x 0.150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7000     x 0.150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7000     x 0.15000      90.000 NO     DARK
  OBLONG     0.16500     x 0.07000      90.000 NO     DARK
     BOTTOM created with warnings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6.00
  M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8433071 x 8594488)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400                                  DARK
  CIRCLE     0.00500                                  DARK
  CIRCLE     0.00600                                  DARK
  CIRCLE     0.00800                                  DARK
  CIRCLE     0.01000                                  DARK
     SILK-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6.00
  M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8433071 x 8594488)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400                                  DARK
  CIRCLE     0.00600                                  DARK
  CIRCLE     0.05400                                  DARK
  CIRCLE     0.06400                                  DARK
  CIRCLE     0.07900                                  DARK
  CIRCLE     0.08300                                  DARK
  CIRCLE     0.09400                                  DARK
  CIRCLE     0.12200                                  DARK
  CIRCLE     0.24000                                  DARK
  SQUARE     0.03600                     0.000 NO     DARK
  SQUARE     0.04800                     0.000 NO     DARK
  SQUARE     0.05400                     0.000 NO     DARK
  SQUARE     0.064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2600     x 0.0460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2800     x 0.048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2800     x 0.0480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2900     x 0.0690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4300     x 0.045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4300     x 0.0450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4500     x 0.092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4500     x 0.0920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7900     x 0.068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13800     x 0.067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7400     x 0.154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7400     x 0.15400      90.000 NO     DARK
  OBLONG     0.16900     x 0.07400      90.000 NO     DARK
  PAD SHAPE  PAD-0603M                   0.000 NO     DARK
  PAD SHAPE  PAD-0402M                   0.000 NO     DARK
  PAD SHAPE  PAD-0402M                  90.000 NO     DARK
  PAD SHAPE  PAD-0603M                  90.000 NO     DARK
  PAD SHAPE  PAD-0402M                 180.000 NO     DARK
  PAD SHAPE  PAD-0603M                 180.000 NO     DARK
  PAD SHAPE  PAD-0402M                 270.000 NO     DARK
  PAD SHAPE  PAD-0603M                 270.000 NO     DARK
     MASK-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6.00
  M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8433071 x 8594488)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400                                  DARK
  CIRCLE     0.00600                                  DARK
  CIRCLE     0.05400                                  DARK
  CIRCLE     0.06400                                  DARK
  CIRCLE     0.08300                                  DARK
  CIRCLE     0.09400                                  DARK
  CIRCLE     0.12200                                  DARK
  CIRCLE     0.24000                                  DARK
  SQUARE     0.05400                     0.000 NO     DARK
  SQUARE     0.064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3900     x 0.138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4700     x 0.138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5900     x 0.122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5900     x 0.138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5900     x 0.154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7400     x 0.154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7400     x 0.15400      90.000 NO     DARK
  OBLONG     0.16900     x 0.07400      90.000 NO     DARK
     MASK-Bo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6.00
  M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8433071 x 8594488)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400                                  DARK
  CIRCLE     0.00600                                  DARK
  CIRCLE     0.03900                                  DARK
  SQUARE     0.03200                     0.000 NO     DARK
  SQUARE     0.044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2200     x 0.0420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2400     x 0.044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2400     x 0.0440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2500     x 0.0650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3900     x 0.041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3900     x 0.0410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4100     x 0.088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4100     x 0.0880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7500     x 0.064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13400     x 0.06300       0.000 NO     DARK
  PAD SHAPE  PAD-0603                    0.000 NO     DARK
  PAD SHAPE  PAD-0402                    0.000 NO     DARK
  PAD SHAPE  PAD-0402                   90.000 NO     DARK
  PAD SHAPE  PAD-0603                   90.000 NO     DARK
  PAD SHAPE  PAD-0603                  180.000 NO     DARK
  PAD SHAPE  PAD-0402                  180.000 NO     DARK
  PAD SHAPE  PAD-0402                  270.000 NO     DARK
  PAD SHAPE  PAD-0603                  270.000 NO     DARK
     Pmask-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6.00
  M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8433071 x 8594488)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400                                  DARK
  CIRCLE     0.00500                                  DARK
  CIRCLE     0.00600                                  DARK
     Drill created with warnings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0.00
  M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8433071 x 8594488)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WARNING: rectangle or unfilled shape composed 0 width line found at (2519.69 0.00)
           ... ignored!
    WARNING: rectangle or unfilled shape hav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 ignored!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400                                  DARK
  CIRCLE     0.00600                                  DARK
     SILK-Bo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0.00
  M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8433071 x 8594488)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400                                  DARK
     Pmask-Bo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SUMMARY:
    *** ERROR with TOP
        GND created with warnings
        VCC created with warnings
        BOTTOM created with warnings
        SILK-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MASK-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MASK-Bot created with warnings
        Pmask-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Drill created with warnings
        SILK-Bot created with warnings
        Pmask-Bot created with warnings
ARTWORK Error

用的16.6版本请问出光绘文件photo-outline在哪添加?只找到了board outline没有photo-outline啊。。。。。

网友A:
1:Photoplot outline rectangle not found ... using drawing extents
方法:画一个Photoplot outline。(包涵drill legend)
2: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8433071 x 8594488)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方法:film size的大小要大于Photoplot outline大小。

还有warning的话,依据warning来操作了。

网友A:
3:top层还有错。
方法:单独出top层。点坐标,定位错误的。

网友B:
好多问题啊

网友C:
你选的是哪个型号的?274还是6x00?4x00?
274相对于错误少些,有些都是铺铜的问题,选274就没有问题
还是建议你一层层的来,然后看最后的错误提示,有坐标的,再做些修改即可,基本是切掉点小铜皮。

网友D(2013-11-28):
画一个Photoplot outline。(包涵drill legend),在哪画呢,谢谢!

网友E(2019-10-17):
add  rectangele  在class和subclass中选择MANUFACTURING  - PHOTOPLOT_OUTLINE   ,画一个矩形把电路板和drill的信息都矿在里面就好了。

网友F(2022-01-24):
用的16.6版本请问出光绘文件photo-outline在哪添加?只找到了board outline没有photo-outlin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