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倍电压怎么抗?

楼主(2011-08-19):
220V 的1.9倍电压 418V,变压器是抗不住的了,做了4个小时实验,有几个烧了。可以不工作仪表,但不能坏掉

网友A:
原边加自回复保险丝。电流超过即可断开。

网友B:
做个440V输入的变压器不就解决了?

网友C:
倍压整流

网友C:
请楼主 详细说明情况,设计一个过流保护

网友D:
电表专业用变压器都能抗住的哦

网友E:
不明白具体情形如何

网友F(2012-09-14):
直接设计为418V的变压器就行了,低压部分电压适应范围宽就好了

网友G:
这里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首先常规220V的时候输入1.9倍电压是常态还是瞬态,如果是常态就需要考虑你的输入电源有问题,需要重新考虑,如果是瞬态的话只要稍微好一点的变压器就能够顶的住的(我们单位的仪表220V的直接上380V的电压正常工作并且可以长时间,但是变压器比别人家的贵很多)。分析问题需要从本质出发,单纯这样丢一个表象出来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第二就是上面说的考虑自恢复保险丝,计算好电流,但电压高的时候保险丝上流过的电流就大,这个时候可以考虑保险丝熔断。第三最坏的情况是考虑高压开关电源。

网友H:
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