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环的问题

楼主(2011-08-19):
各位老师好,这问下面这句话如何理解?

电源输入线套磁环,至少绕三圈?(一个榨汁机产品送认证时的整改意见)

是不是说 电源线穿过一磁环,并且穿过后,要在磁环上绕三圈啊?

我的问题是:磁环规格材料都没要求吗?
               电源线是很粗的一根线,在在磁环上绕三圈,需多大的磁环啦?
               磁环选择时,除了要知材料之外,其余的还需了解哪些参数呢?

请知道的各位老师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具体绕转要看实际效果,凭空无法确定。

网友B:
“是不是说 电源线穿过一磁环,并且穿过后,要在磁环上绕三圈啊?”
不是这个意思。
是导线穿过磁环后,从外侧回来,再从同一方向穿过磁环,共穿三次。

网友C:
楼主看下共模扼流圈就明白了

楼主:
嗯,谢谢各位的老师的回复;
再请教一下: PI型电感是什么一种电感,是普通电感吗?还是用磁环绕成的电感?还是其它的?如果是用磁环绕的,那磁环的选择如何,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D:
刚看了贴子,突然想到实验室有一根剪了的USB线,上面套了个"磁环",很以为它跟楼主说的那样往磁环里穿了三次呢,用钳子剪开,居然套的是一包的塑料,难道塑料环也有磁环的功效?

网友C:
楼上,那是造假
另外,USB那个磁环也有单独出售的,扣到线上就行,只穿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