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死了,赵修科老师的那本磁性元件书里的内容不懂,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8-19):
14:25

网友A:
1. B是不能突变的
2. 书上说的“在不同介质中”,可以用加气隙的磁芯来分析。在有气隙的磁芯中,空气磁导率u1, 磁芯磁导率  u2,这两种介质从磁路上说是串联的,那么他们的B就是相同的,不存在突变。这里的 H=B/u ,是把磁芯和气隙当做整体计算的。
3. 如果磁芯没有气隙,要产生上面相同的B,需要的磁场强度是H1;  如果是空气线圈,产生相同的B,需要的磁场强度是H2; H1一般不等于H2

网友A:
u→看作电导G
B→看作电流I
H→看作电压U
设电阻R1与R2串联,它们的电导分别为G1,G2
U=I/(G1//G2)
R1上的电压U1=I/G1
R2上的电压U2=I/G2

网友B:
磁的问题,容易被表面名字所迷惑,要看1楼引用的倒数第2行。
磁场强度H,实际上不是描述磁场的强度的。磁感应强度B才是描述磁场的强度的量。

另外,引用的最后一行也描述的不确切的地方。的确,H是引入量,但为真实电流所产生。磁化强度另有描述,符号M,为磁化电流所产生。

楼主:
感谢啊,有人帮忙解决问题就是舒服啊,呵呵。我现在就是卡在这里,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学不下去了。我的问题有很多呢,好人们帮忙看下吧:1,磁路的概念是指任一条磁力线的闭合回路吗?它是一条线回路还是指很多条(一个截面)线组成的回路?我该怎么考虑?2,如果H突变,由H=NI/l(小写L)可知,NI是不变化的,那l怎么个突变呢,难道此时l 区分磁芯和气隙?3,在有气隙的环形磁芯中,线圈集中对称绕在气隙r的两边,的磁位图中,F值随N值(磁路长度)的线性增加而线性增加,在没有线圈的地方保持最后线圈数对应的F值(F值的水平线),可是为什么对应的Uc值(磁芯参考起点到磁路长度lx位置)是随磁路长度的增加而线性增加呢?为什么此时U=Hl中H是定值?H值仅是简单由H=NI/l计算得来还是怎么的。4,关于磁场的几个基本物理量,N,I,l,A,u(磁导率)五个是材料的结构特性和已知量决定的,一旦确定就不变了,而其它物理量:磁通量(或密度),H值,U值(磁压降),磁阻值,都可以计算出来的吗?
   说的有点乱,可是情况就是我乱了,开始开书的时候照葫芦画瓢还可以,后来仔细回味这些个参数,真是想不通啊,不知怎么个学下去了。:dizzy:

网友C:
to LZ:

磁场和电场都是根源于电荷或其运动的,但就物理观察或测量而言必须和力有关联。这样,就催生了电磁场的两套物理量。磁感应强度(B)是和磁力关联的直接可测物理量(电场的相应物理量是电场强度——E)。磁场强度(H)是和磁场之源电流直接关联的物理量(由于不可直接测量,一般认为是个辅助物理量)。

磁感应强度其实是个综合的显现物理量,其是“源磁场”(与H关联)和被此磁化的“磁化场——磁化强度M”综合后的产物。但需注意的是,磁化会影响磁场强度(H)的形态,这对一般情况下的计算带来困难(通常的计算只是适用于简化的特殊情况)。

有一点是十分肯定地,那就是磁感应强度(B)在空间上是连续的(即磁力线是连续不断的线),无论磁介质是否连续。由此可知,如果磁介质不连续的话,则磁场强度(H)必然是不连续的。这不奇怪,因为磁化强度和磁介质相关联,而磁介质不连续(注意 B = μ0 (H + M))。

关于其他问题,建议找本《电磁学》看看。注意一点,电磁场是个三维场,但有“N,I,l,A,u”是确定不了什么的。

网友D:
楼主应注意7楼HWM老师的回复,先找《电磁学》教材好好看看。

楼主:
我一直在回味老师们的指点,反复看那第一章,再思考上面的指点,希望多花点时间多理解一点,我看那电磁学,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吧,谢谢老师。

网友E(2012-09-21):
主要是B不变
引起H大便

网友F:
磁场概念较难理解,HWM肯定是教授级的良师益友
3,4楼所述,借助电路帮助理解定义式,楼主应该理解了
提示:不均匀介质磁路可有:H=H1+H2+......H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