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使用

楼主(2011-08-19):
有很多强大的滤波器,巴特沃斯、切比雪夫等等

为什么开关电源上都没有用呢?不需要吗?

网友A:
巴特沃斯、切比雪夫也说不上“强大”,滤波特性有些不同就是了。
开关电源上有的,只不过没有特别说明是哪一种而已。
实际上,也不需要特别设计成某种特性。

网友B:
巴特沃斯、切比雪夫一般用于信号滤波,电源一般提供大功率输出,这类滤波器不太合适吧!

网友C:
开关电源当然是有滤波器的,只是要考虑滤波器的成本,毕竟电源的输出能力不是信号通路可比的。

网友D:
好像不是一个领域吧

网友E:
应该不是不需要,只是看你需不需要了,我在公司用记录器记录温升时,开关电源有很强的干扰,姬需要用滤波器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