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AX4890不能正确传输以太网信号,输出信号被严重削波

楼主(2011-08-19):
MAX4890不能正确传输以太网信号,输出信号被严重削波,该如何解决?

网友A:
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B:
MAX4890需要切换的以太网信号电平介于V+ (大约3.3V)与GND之间。任何超越这个限制的信号都会被引脚的ESD电路箝位,造成信号削波。这通常不是问题,因为大多数物理设备也在V+和GND之间驱动它们的以太网接口。但是,并非所有应用都是如此,有些物理设备会工作在大约3.3V ±1V偏移!   如果被切换的以太网信号超出了这个门限,主板设计人员必须将信号偏置在合适的区间。用串联电容可以对以太网信号进行隔直。另外,带中间抽头的变压器可以直接将电压偏置到任何直流电压。

网友B:
我是这样推测的,不知道是否是楼主想问的答案:P

网友C:
好像有点道理

楼主:
3楼的太厉害了!学习!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lol

网友D:
3楼专业,经验丰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