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反激变压器电流密度的选择以及如何排线

楼主(2011-08-19):
各网友好,客户提供参数如下:

原边:9匝,电流2A
辅助供电绕组:17匝 0.15A
副绕组1:  30匝   0.15A
副绕组2:  30匝   0.15A

现在不知道电流密度应该取多大去算 线径
其次不知道如何布线 先绕哪个绕组呢

客户也未提供初级电感,也不知道开气隙多大

网友A:
线径好说。一般的散热条件,可以取3.5A/mm^2。若计算出来的线径超过0.5mm,则应该考虑用多根线并绕。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可以先绕原边,然后辅助绕组,再绕副边。亦可先绕辅助绕组,再绕原边,最后是副边。更复杂的绕法可能是先绕一半副边(15匝),然后原边,再绕一半副边。亦可原边分两半副边夹当中。倒底怎么绕,应该是客户决定。
原边电感量,应该由客户决定。

网友B:
怎么绕都是浮云,到最后都有可能因EMI而改N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