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城主,如何通过stm8解码遥控器发出的红外信号

楼主(2011-08-19):
红外接收器连的是普通IO口,通过查询加上定时器的方法来计算脉宽,但是具体思路不是很清晰,有做过相关的大侠么,帮下忙,谢谢

网友A:
红外接收器连的是普通IO口,通过查询加上定时器的方法来计算脉宽,但是具体思路不是很清晰,有做过相关的大侠么,帮下忙,谢谢
引用 楼主:

你要请教"做过相关的大侠",标题中就不该“请问城主”,这不是把很多人挡在了外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城主没回答我的问题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城主没回答我的问题啊。。。。
引用 楼主:

应用笔记中有思路,有具体的实现,自己看看吧,:D

楼主:
6# 香水城 :) 谢谢城主,成功了再来致谢哈 O(∩_∩)O~

网友B:
不成功就不要再来了.;P

网友C:
定时器计数即可  然后还原

网友C:
我们已经在stm32 做了个模块 效果很好  不同频率的 还没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可以接收了 但是接收的引导码有问题,而其他的接收都正常,本来引导码的脉宽是5.3ms的 但是在接收的时候好像变成10.4ms左右(我是把接收到的脉冲宽度都放字一个数组里了) 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实现的,但是引导码部分不知道为什么不对,和示波器测得不一样

楼主:
IRDA_V2.rar (46.46 KB, 下载次数: 495) :)这是弄好的代码,对于刚学的新手都可以看看

网友D:
STM32的话 用定时器的输入扑获,加DMA,一下子数据都进去了。然后你就慢慢分析吧。

楼主:
:lol代码在十三楼 不好的地方 待改进的地方 多多指点

网友E:
我觉得可以用串口去实现, 波特率、起始码、停止码、奇偶校验位等都比较好设置。

网友F(2012-06-04):
这个有用,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