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AIR ESD打法问题

楼主(2011-08-19):
想请教一个问题,打机器USB或者别的IO接口的时候,静电枪离USB等接口多远的距离为好?还有静电枪打完后需要多久用要电缆对其放电.

网友A:
USB是金属裸露器件 我感觉应该打接触。

网友B:
一般分接触发电和非接触放电,接触放电是接触设备某一处角落放电,你说的USB接口因是非接触放电,然后再接触附近某角放电即可

网友C:
AIR 放电是在静电枪快速靠近USB口的过程中放电的,开始放电的这个距离跟你每次靠近USB的位置,环境温湿度都有关系的,并是不是说在多远的距离就一定会放电。而且好像现在关于AIR的打法是允许用那个圆的放电头接触到接口的。
目前的静电枪都自带有电流回路,一般不需要对静电枪放电。对某些EUT需要放电。

网友D:
一般对外壳进行接触放电,内部不做空气放电

网友E:
多少距离应该跟你客户有关。你要看你客户那边打空气放电是多大距离。

网友F(2011-09-22):
隔空打好像基本都没具体定义多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