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用到DSP的问题

楼主(2011-08-19):
电路中用到DSP,有时当复位信号为低时,电压也属于正常范围,但DSP加载程序不成
功。电流也偏大,有时时钟也有输出。不知为什么?

网友A:
复位信号为低时,不就是处于复位状态吗?要复位结束以后才会加载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