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STM32閃存讀取時間

楼主(2011-08-19):
當sysclk不同時,讀取時插入的等待週期也不同:
0個等待週期:    0<sysclk<24
1個等待週期:    24<sysclk<48
2個等待週期:    48<sysclk<72

這個讀取應該是指發生在D_BUS上對數據的讀取,而不是在I_BUS上對指令的讀取。

不知這樣理解對不對。

网友A:
D_BUS上读数据与I_BUS上读指令有什么区别?难道还有2套Flash?

楼主:
謝謝你的回復。
如果讀指令需要加等待週期。那應該在設置系統時鐘之前設置好等待週期。否則當系統時鐘72M時,而等待周期還沒有設置,將導致取指錯誤。
但是我看到一個程序里沒這樣做,規格書上也沒明確這樣講。
請香主確認一下,應該先設等待周期再初始化時鐘。

网友A:
当然需要先设等待周期再初始化时钟。

你看到哪个程序没有这样做?是ST发布的例程吗?哪一个?

楼主:
sorry,看錯了,我以為設置了外部晶振就設置了系統時種。

网友B:
我还真在这方面吃过亏,搞半天程序没反应,一步步对照例程才发现时钟调高忘了设置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