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发热

楼主(2011-08-19):
我用的是25w 24v的变压器经过整流桥接上lm338后,再接到负载上,变压器跟lm338都热,lm338输出15v。求解决!!!!!!!!!

网友A:
加散热片

网友B:
恩 应该是缺散热片的问题

网友C:
负载多大?

网友D:
lm338可以达到5A电流,楼主应该降低输入电压,最好VI-VO=5V内,你可以看看手册上,各项指标曲线,写明了这一点。

网友E:
输入 大于等于 输出+2.5V , 但是不能太大了,差个三伏 最佳, 如果太大的 ,芯片功耗变大

网友F:
功耗过大  建议测试功率先

网友A:
解决了吗  怎么不结贴  也不发帖呢

网友G:
要先测试一下系统的功率,如果电路工作是正常的,说明变压器的功率余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