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VerilogHDL程序仿真波形出错,求解!

楼主(2011-08-19):
先上源代码:
    module counter4(clk,rst,out);input clk,rst;
output[3:0] out;
reg[3:0] ou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out<=0;
else
out <= out+1;
//out<=1;
end
endmodule
仿真的波形截图

楼主:
图我发不上去,在OUT变化时,有一段时间是不确定的状态,或是状态不对!

网友A:
rst 低电平有效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out<=4'b0;
else
       out <= out+4'b1;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