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供电电源并联一个小电容和大电容

楼主(2011-08-19):
小电容我用0.1u的
大电容我看一般都用10u的,但现在尺寸实在不能接受,我可以用小一些的电容代替吗?比如6.8u的,性能会有哪些影响呢?
不知道这个大电容值如何选择的

网友A:
行不行也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用于什么电路,
要完成什么功能

网友B:
通常使用去耦电容即可,无需并联较大容量的电容,除非你的电源品质很差,那也应该首先整改电源。

网友C:
这个电容不是说一定就是固定那个容值,对于输出负载比较小的应用,用4.7uF~10uF都可以

楼主:
想让这个大电容起到蓄能作用。起到电源的作用。
不用每个运放芯片都加这种大电容吧?
好像有种说法是10个芯片加1个这样的大电容,蓄能。

网友D:
看你负载大不大,有没有高频组分u,有过速度不高的的一个去藕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E:
电容选择与负载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
电容选择与负载的关系是什么?
引用 网友E:

负载越重,运放的旁路大电容起到电源的作用。我觉得。

网友F:
那要看你的系统对电源适量的要求高不高了,若是对电源的质量要求较高的话,那对电阻的要求就要高很多,但是若是用作一般系统供电,对于电源波纹要求不高,那用多大电容就不用太在意了

网友G:
一般来说运放也不是什么高精密部件,电源输入有点波动问题不大。
何况运放有个参数叫‘电源抑制比’

网友H:
10u的也可以选用0603封装的,小电容起旁路作用,大电容一般起去耦作用,不能随便改小把

网友I(2011-09-28):
一定得并上两个电容吗...一个不行吗比如LM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