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原理图和PCB,有些问题请教下大家

楼主(2011-08-19):
我是这样的情况,在之前的一个板子上改进,我原理图画完了,PCB元件添加也完成,最后检查没错,生成PCB,然后设定了板子的布局,最后把PCB元器件布局。在这过程中有几个问题
(1)之前的板子上面有部分要加铁罩,所以有很多空,我在设计过程怎么设?
(2)PCB元器件布局的话,我把尺寸大的排列好,其他的象0805这样封装的,见缝就排列好,这样的话,最后制成的板子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A:
1,按铁罩的底部投影在PCB上相应位置开一圈窗,如果铁罩有插接引脚,在相应位置加上焊盘

2,见缝就插不是正确的作风,查相关布局及EMC/SI方面的资料

网友B:
1:依据屏蔽罩来做布局。

2:想好装配时好装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