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电路分析 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1-08-19):
最近 兴趣来了 动手做了个直流稳压三端可调电源 变压器降压220V到18V 。但是里面有写问题不是很明白,从整流后输出应该是18V,但是实际测量是25V,电路图在附件中,请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
18*1.414=25.452

网友A:
整流后的电压用2楼的方法计算后,还要减去两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但是,一般变压器的220V到18V,都要增加一个余量,因为18V是带上额定负载时的输出。空载或轻载时输出就大了些。另外,输出多少与220V的实际电压有关。

网友B:
另外,输出多少与220V的实际电压有关。
更准确地说是变压器输出电压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解答  我还有个问题 再请帮忙   我的输出按照公式和我的参数的计算最小因该是 1.25V 最大应该是22V  但是我实际测试 最小可以调节无限小到0V  最大值是正常的只能调到22V  不知道是为什么

楼主:
还有就是为什么 滤波后的电压是1.414×U2呢  是固定的公式 还是通过推导得出的?? 请高手指点 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C:
6楼:
负载非常轻(几乎没有电流输出)时,电容C2可以通过整流桥充电到变压器二次绕组交流电压峰值(减去两支二极管压降)。

网友D(2011-09-19):
当输出空载时,当电容充电到U2的最大值1.414*U2时,二极管反偏截止,电容无放电回路,输出电压保持在1.414*U2,恒定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