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信号是64-109MHZ,能不能频倍到128-218MHZ

楼主(2011-08-19):
FM信号是64-109MHZ,能不能频倍到128-218MHZ,我想用FM芯片把发射信号2倍频到128-218MHZ,接收到再用且个分频器还原到64-109MHZ,不知行不行,我查了相当资料,好像只能用PLL+VCO+LNA的办法才能做到,有没有好的办法,还是有这个专用芯片??????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这么做是违法的,无线频谱不是你想用就能随便用,特别是广播。

楼主:
不知有没有这个倍频的专用块子,我查了好像没有这个频率这么低的,只有上500M以上,请教有没有这方面的IC,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B:
这个是什么特殊应用?
可以混频,不用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