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def __xx struc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19):
__XX表示什么意思,哦还有, unsigned int __align(8),这个__ aligen(8)表示什么.等等,加了"__"的意思是什么?谢谢

网友A:
通常, 编译器扩展的关键词, 会使用 __做为前缀. 可以看看编译器的说明.

typedef __xx struct{}  这写法可能有点问题. 不知道从哪里看到的.
在 stm32f10x_type.h 里有些定义, 可以参考一下
比如:

typedef enum {ERROR = 0, SUCCESS = !ERROR} ErrorStatus;

在 stm32f10x_rcc.h 有个类似的定义

typedef struct
{
  u32 SYSCLK_Frequency;
  u32 HCLK_Frequency;
  u32 PCLK1_Frequency;
  u32 PCLK2_Frequency;
  u32 ADCCLK_Frequency;
}RCC_ClocksTypeDef;

楼主:
__xx表示象__align(8)这类的东西,即xx代表align(8),但我没有理解__align(8)之类的用途

网友B:
你可以看看在线帮助,好像是把变量定位到按8字节对齐的地址。

网友C:
唉 问之前为什么不先Google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