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stm32,下载程序的时候有点小疑问~求教

楼主(2011-08-19):
我用的segger的那个J-FLASH软件下载,我每次重新编译一次后,都要重新用打开数据文件那个重新去找一遍hex文件,要不然他下载的始终是最初的那个,每次都要点一遍好麻烦,不知道怎么设置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既然你有Jlink把编译器的仿真工具设为Jlink,Debug的时候自动下载。

楼主:
多谢楼上,可我还是没懂啊,我除了软件仿真成功过,用那什么仿真器的debug就没成过,就是只有两种运行方式,就是要一步一步的不停点,改成jlink也不行~呵呵,我再琢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