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给电容充电问题!

楼主(2011-08-19):
大家好,我想问下,交流电在接到电容两端时:
正半周期时,前1/4(电压上升)在充电,后1/4(电压下将)在放电,电压到0是,电容没有电荷。
是这样的吗????要是这样的话,那么交流电通过电容后,周期T变成原来的1半了??????

楼主:
但是我在看倍压电路说明的时候,它解释是正半周期在充电,电容的电压能到交流电的最大值。没有分前1/4周期和第二个1/4周期。

按照前1/4,和第二个1/4的说法,那么正半周期结束是,电容的电压应该是0才对,而根本不能倍压!!!!!!

这个要怎么理解呢?

网友A:
“那么交流电通过电容后,周期T变成原来的1半了??????”
没有这个事。

“根本不能倍压!!!!!!”
倍压整流电路,电容充电和放电(应该说正向充电和反向充电)由于存在整流管,途径不同。

网友B:
楼主,倍压电路那一堆二极管你看掉了。

楼主:
电流在第一个1/4充电,第2个1/4放电,第3个1/4又充电,第4个1/4又放电,不过好像是电压的正负不一样,应该是周期没有变。

maychang老师,我想知道那个倍压整流是因为有2极管的单相导电性,所以在第2个1/4周期时,不能放电是吗?????这样在正半周期才能保存住从的电量!

网友B:
不一定是1/4,要看输入电压特性和电路结构。总而言之是通过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让电压进行累计实现的升压。

楼主:
因为交流在正半周期的时候,给的是倍压电路里的一个电容充电,负半周期给另一个倍压电路里的电容充电。。。。。。
正半周期,在前1/4,电压边大,电容的电量也在变大,而后1/4时,电压变小(反向没变),2极管仍然导通,电容应该在放电,到0是,电容的电量应该是0,所以我说倍压没有用,因为电容的电量被放了!!!!!!

网友B:
你先弄个图上来看看,搞技术忌讳空对空,你我说的可能都不是一个东东。

楼主:
半波倍压整流,就2个二极管,用来在正负周期给不同的电容充电!

网友B:
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无图无分析。

楼主:
file:///D:/000 ,怎么发图?

网友C:
回复栏,右上角有个高级回复

网友D:
电流在第一个1/4充电,第2个1/4放电,第3个1/4又充电,第4个1/4又放电,不过好像是电压的正负不一样,应该是周期没有变。

maychang老师,我想知道那个倍压整流是因为有2极管的单相导电性,所以在第2个1/4周期时,不 ...
引用 楼主:

这个理解错了。
第3个1/4周期继续放电不是充电和第4个1/4周期期间是充电而不是放电。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怎么扯到倍压上来。倍压是直接电方面的问题,不是交流电方面的问题。这和你的主帖扯不上关系。

楼主:
倍压是交流电给电容充电,通过电容放电,怎么是直流问题呢?

楼主:
充电放电是怎么看的呢,不是看交流电压的波形吗????

当交流电正向上升时,电容的上的压越来越大,存储的电量就越来越多吗,所以说第一个1/4电容充电;到了第二个1/4的时候,电压下降,电容的电压比外部电流高,电容要放电,到过0点是,电容上的电量减小到为0;第3个1/4和第4个1/4是电压方向,也是充放电的过程。。。。。。。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这样理解是把电容的充放电的时间看的很短,几乎忽略掉了。

网友B:
请把电路图放上来,不然我根本不知道你看到了什么东西来这里发问。

楼主:
能看多图吗?截止百度文库的《倍压电路》

楼主:
它是这样解释的:
负半周期,D1导通,给C1充电,C1能到311V,D2是截止的。C1充电后,是左负右正,向图上那样。
正半周期,D2导通,给C2充电,C2能到311*2V,D1是截止的,C2充电后,是上正下负,如图。
为什么C2上是2倍呢 ,因为:-VC1+VC2=VM;所以VC2=VM+VC1=2*VM,既让电压升了1倍;

我在另一本书上看到他说交流点充放电,一个周期被分成了4个1/4周期,第一个1/4如果是充电,第二个1/4是放电,第3个1/4是负向充电,第4个1/4是负向放电,和正弦电压变化是一直的,我觉他说的对。。。。。

但是这样就不能解释倍压电路的电容怎么在正的周期完后,电压还是VM了。。。。。。因为正的周期完后,电压变成0,按照上面的充放电说法,C1电容是没有电压的。。。。。。

楼主:
我觉得被压电路那个解释有问题!

网友B:
楼主,尽信书不如无书,很多书都是在乱抄乱扯,要有自己的判断力。这个电路的最根本原理就是二极管单项导通和电压的叠加。前面那段解释是正确的。比如在负半周C1的充电周期,如果C1上的电压小于交流电压峰值,二极管就会导通,C1就会充电,我们假设整个倍压电路的输出电流为0,那么C1上的电压就是峰值,在sin(a)交流电波形90-180度的区间,D1是截止的,C1即不充电也不放电。

我建议楼主自己拿张纸画这个电路,假设正负半周,画一下电流的流向就清楚了。另外对楼主犹抱琵琶半遮面,现在才发电路图的行为提出严肃批评,搞电子无图就是空谈。你后面那个1/4的解释不一定是错的,倍压电路不只这一种形式,说不定你把两种不同原理的电路搞混了呢。

楼主:
谢谢NE5532的批评和指导,你说
在sin(a)交流电波形90-180度的区间,D1是截止的,C1即不充电也不放电,

那么,C1的电压就比外部电源要高了,C1会对外部电源放电吗?即C1两端的电压会随着sin(a)的下降而减小吗??? 这个好比电容有5V的电势差,你再给他接3V的电源,断开后,电容的电势差是3V还是5V呢????
我就是这里有点不明白。。。。。
哎,好多基本问题要多想,多结合物理才能搞明白!

网友B:
放电这个问题我先不回答楼主,楼主先想下,假设要放电,有放电回路么?二极管的特性是啥?

楼主:
谢谢NE5532,明白!谢谢你!

网友E:
你在给水缸接两个管子,一个管子流量大小变化,一个管子往外放水,去想想结果就知道了